历经2年的45#钢板滚珠丝杠线轨雕刻机基本完成了

楼主(2019-10-24):
历经2年的45#钢板滚珠丝杠线轨雕刻机基本完成,
没时间捣鼓了,现在吃灰中,有需要的朋友搬走吧,价格好商量

有效行程:X500  Y350  Z130
y轴导轨长520*2
z轴导轨长300*2
x轴导轨长820*2

清单见下图

序号材质
规格/mm
数量
1
45#
500
350
20
1
2
45#
500
50
10
2
3
45#
820
35
26
2
4
45#
820
520
20
1
5
45#
520
30
40
3
6
45#
520
165
16
1
7
45#
520
30
20
2
8
45#
330
160
20
1
9
45#
390
35
20
2

接口板、并口线
驱动板3个
步进电机3个
并口电脑主机
20方滑块12个  20导轨6根
杠杆表
C20-ER20A-150L刀杆   ER20夹头  4  3.175  12   8   铣刀
主轴方料
主轴轴承
主轴加工费
主轴刀杆挑丝车垫
20滚珠丝杠+BKBF15固定座三套+丝杠螺母座3个
外径30联轴器  内孔8和12,共4个
外径40联轴器  内孔10和20,1个
45#钢材 床架 工作台**光面
4芯电线4米
4芯0.5平  电线4米
限位开关6个
润滑管路1套
M5M6M8螺丝约
拖链
航空插头
12v55a 电源
无刷驱动
主轴电机
12v18a 电源
小垫板加工费  磨

网友A:
可能是木头不行 ,刀也不行,成品对不起这个配置啊

网友B:
给个价,我看能不能砸我手里,

网友:
自己做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木头不行 ,刀也不行,成品对不起这个配置啊

主轴直连电机几千转也是一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木头不行 ,刀也不行,成品对不起这个配置啊

转速最高4000转,想把工作台的T型槽干出来,但没合适的T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价,我看能不能砸我手里,

你开个价吧,合适就搬走

网友C:
好东东呀!三维最小步进是多少?这关系到加工精度

网友:
这木质太软,不适合雕刻,影响效果

网友:
想要,但是出不起价!!!我的收入对不起它的材质!

网友:
感觉价格有点高

网友D:
下血本啊,你这钢不要钱吗

网友:
做这个没有加工条件太难了

楼主(2020-01-12):
引用 网友C:
好东东呀!三维最小步进是多少?这关系到加工精度

好像1.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血本啊,你这钢不要钱吗

只怪当时中毒太深

网友:
好机器,回来换个80mm直径的水冷主轴,爽歪歪

网友(2021-02-11):
理想中的 机子呀  在加以改进就好用了

网友(2021-06-25):
木有看到楼主出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