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点序AS2258开卡简单教程!(第一弹)

楼主(2019-10-24):
网上一直没有找到点序AS2258比较系统的开卡教程,那本人简单写一个,抛砖引玉,毕竟有免费的开卡软件(0205版本),多一个主控玩岂不美哉。

言归正传,拆了个128G的小胖子U盘,拆出来个闪迪的15139-256G,ID:453E969376D1。这个ID点序是支持的,而且免费的0205版本就可以开。
这里先说一下,怎样查询点序AS2258支持哪些制程的颗粒。

安装目录下有个INI_files的文件夹,打开后会发现这里面有三个子文件夹分别代表三个厂商依次是:intel,镁光,闪迪。

再打开呢,里面就是该厂商的一些不同颗粒,不同ID的ini配置文件,文件名里有该型号的命名及ID,可以看到我手里这个颗粒的ID就在其中,那这样呢,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开卡软件包是支持这个ID的颗粒的。

然后下面我们执行开卡软件AS_SSD_MP_Tool_V0205。

对了,这里先提前说一下,开点序主控的ssd,要用ASMedia的桥接卡,JM20329及其它的,可能会导致开卡失败。本人用ASM1153E一直开卡顺利。

打开开卡软件后呢,我们一般先会查看识别到的颗粒ID及CE分布。

点一下右上角的“扫描全部ID”,再点一下该SSD对应的位置“1”,就会弹出CE表了。

我这个颗粒是4CE的,平均分配到了2个ch上,颗粒ID都正确,和系统自动带出的ini文件及左上角的CE数量及总容量都是正确的。

下面准备开卡
我会习惯性的先擦除一下

选中第一项EraseALL,点开始,就会执行擦除操作。

擦除成功。

开卡我一般选择第6项,EraseMP

然后点开始。

……………………

这时,报了一个错误,我们再点一下该 ssd对应的编号“1”,就会弹出详细日志。

报了一个CE映射错误,这里呢,我们还需要进行一项修改。

我们要选择正确的CE布局。首先选我们的板子是几贴的,是2贴的,还是4贴的,然后选我们是贴了几颗几ce的颗粒。我这个ssd是4贴板子,只贴了一颗4ce的颗粒,所以选对应的选项就行了。

选好了之后,重新开卡。

开卡成功了。

本人对点序主控的开卡研究的也不深,也是处在琢磨阶段,先把简单的开卡教程写出来,方便新人学习。后续更多的功能(比如跑RDT等),等本人研究透了再发出来。
班门弄斧了,欢迎大佬们指教!

网友:
我用的JMF20329老是报错,怪不得,看来我要淘个ASM1153的转接卡了

网友:
楼主,这个需要不需要短接ROM?

网友A:
找不到好颗粒,板子一直放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好颗粒,板子一直放在那

0205的免费版本支持的闪迪的颗粒还是挺多的,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我敢说楼主是网上唯一一个最全面的AS2258开卡贴子,谢谢了!AS2258也可以用UFS颗粒和亮片不同批次的颗粒开卡,没有慧荣那么娇贵,先收藏再说!

网友:
很不错,前段时间还在研究这个没头绪,原来是转换卡问题。谢谢

网友:
难怪我的JMF20329开SM2258都行,开点序AS2258就没成功过

网友B(2019-12-05):
为什么我的一直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一直报错

固件损坏了吧?还是你改过固件路径?重新解压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损坏了吧?还是你改过固件路径?重新解压下试试。

不知道为什么,重新下载了一遍,还是报错,按照你的做法,第一步eraseall 都不行

楼主:
0205版本开B0KB好像有问题,这个得用0206或0208版本开。

网友C:
楼主,RDT研究出来了么?02_RDT能写进去,之后呢?

像慧荣那样重新断电接上?我这样好几个小时了,再接上,看【RDT Result】显示下图这样。

如果再跑03_RDTresult,就爆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RDT研究出来了么?02_RDT能写进去,之后呢?

我也没搞明白怎么跑RDT,刷进去RDT固件,通电好像没特殊反应,我连电流计看过,电流没变化。
对于坏块多的颗粒,我现在是这么做的:先降容开(比如256的颗粒,开成240G),然后用urwtest跑2-3圈,坏块自动被备用坏替代,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搞明白怎么跑RDT,刷进去RDT固件,通电好像没特殊反应,我连电流计看过,电流没变化。
对于坏块多 ...

可惜我目前手上收回来的这个,将容开都不行。
4CE——192GB,其中CE0和CE2坏块较多,只要CE2在就无法开出来;如果是0+1+3,0+1,0+3这样倒是能开出来,但是写入都会卡死、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我目前手上收回来的这个,将容开都不行。
4CE——192GB,其中CE0和CE2坏块较多,只要CE2在就无法开出 ...

B0KB用0206版本开,0205版本支持不好,正常好的B0KB开出来也掉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B0KB用0206版本开,0205版本支持不好,正常好的B0KB开出来也掉盘。

可惜没有免费的0206啊!个人玩家,只能求大神无私分享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没有免费的0206啊!个人玩家,只能求大神无私分享咯。

搬板吧,换到SM2258xt上。
或者贴3281或3280做U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搬板吧,换到SM2258xt上。
或者贴3281或3280做U盘。

嗯,目前估计就只有这条路了。
不过这颗粒是272的,搬板要转换贴,所以本来一心想修复,不想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目前估计就只有这条路了。
不过这颗粒是272的,搬板要转换贴,所以本来一心想修复,不想搬板。 ...

啊?B0KB制程有272脚位的?拍个图来开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