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huigu推的泰中星充电酷毙灯,车子小翻

楼主(2019-10-24):
huigu之前推过全铝壳充电酷毙灯,没赶上车,感觉错过了一个亿,这次推荐第一时间上车,什么也没细看,结果车翻了……
看主角
包装中英文说明

拆包全家福

灯罩面

背面型号贴纸

常闭开关和充电口,安装也不齐整

触摸标识位

朔壳粗糙,毛边,缝隙大的很

从灯罩开壳,比较轻松

结构简单,无标18650,加小块电路板

看看电路板,触摸三档控光,4056充电板

电池带有保护板

开启后频闪明显,灯珠正极侧还发红

优惠后还要20大洋确实不优惠

网友:
20就算了

网友:
20大洋是要算翻车了,要是9块9还是勉强接受的,

网友:
之前也看到过,好亏没买

网友:
看电路不错了,带充电IC,电池带保护板

网友:
买了那根5块包邮的网线,才发现是小厂做工,不过不算翻车

网友:
太贵了!!5块9包邮还差不多

网友:
安慰。。。。。。。擦亮眼睛

网友A:
用电池供电也会频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供电也会频闪?

估计这个跟调光有关,之前铝壳的也是低亮度会频闪,应该不是直流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跟调光有关,之前铝壳的也是低亮度会频闪,应该不是直流调光

说不定就是8023w的弊端,其内部的振荡电路影响

网友:
一分钱一份货,便宜很多时候就是没好货,好货很多时候就是不便宜,现在论坛上卖的大多是像这样的电子垃圾

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只是很明显什么质量买的卖的心里都有数,两个一厢情愿,没有翻不翻车

现在看到9.9包邮的,“xxx彻底拆解的”的自动跳过,不值得一看

网友:
翻车了,嗯嗯!

网友(2020-10-22):
严重翻车了,居然还有频闪直接退货算了

网友C:
电池供电为啥会有频闪,PMW调光?不会吧这玩意儿用在灯上也太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供电为啥会有频闪,PMW调光?不会吧这玩意儿用在灯上也太扯了

pwm频率低,不滤波,当然就会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