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雷劈的电钢琴适配器-雅马哈PA-150B

楼主(2019-10-24):
继续拆解雷劈的适配器。
雅马哈电钢琴的,12V1.5A。
这个结实多了,结果多砸几下,里面的铁芯都掉了。

1、全貌,插脚可以去掉。

2、内部,大电容爆了,铁芯都震掉了。

完。

楼主:
补上变压器的惨样。引脚就剩下两个还在板子上。

楼主:
另外这些电容都已经爆了吧?

网友:
只看见那个最大的电容已经爆掉了,淘宝上买一个跟那个参数差不多的换上修修还能用

网友:
变压器腿重新接线焊上,把爆掉的都换掉,估计还能用,这个电源做工不错,值得修理

网友:
额,这个~应该还能修好吧,

楼主:
好吧,看了你们的评论,怎么觉得自己罪大恶极?
变压器应该是锤子砸掉的。
以我的水平,修复是一不能了。
变压器不掉还能试着换换元件

网友(2024-02-22):
怎么没见电源芯片

网友(2024-04-01):
我也有款这个,本想拆开看看做工,看了楼主的图就不拆了,可以继续用。
坏的修是不值得了,买个旧的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