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正极引脚是什么材料?居然。。。生锈了

楼主(2019-10-24):
放在充电器里备用。为了不跑电,卡了一小纸片。小纸片不小心滴上水没注意,过了些天,正极帽子锈得一逼。

买来时说是三洋。容量好像是2600mah。图是打磨后的,边缘还是略有锈迹。这样放着看看变化。。。如果确实会生锈,是否应该上点锡保护一下?

网友A:
外壳就是钢。。。。。有的镀镍了,但还是会锈,正极负极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就是钢。。。。。有的镀镍了,但还是会锈,正极负极都会

好吧。那如果后续不再沾水,应该不会再锈。镀镍层可能给我破坏过,因为有一阵和充电器接触不好,刀片划了几下;这充电器是当初第一次买手电附送的,啥都不懂,JD销量最大是什么美国神火,其实就是个山寨。

楼主(2019-11-29):
还是在锈。只能敷了了一层焊锡,希望能顶事儿

网友B:
只要把生锈的地方打磨彻底,再覆锡之后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把生锈的地方打磨彻底,再覆锡之后没问题的。

嗯。应该是这样,否则锈斑依旧会扩散。不过我没做彻底,照片上可见纸皮底下还有少许。第二次打磨也一样,不想全秃头,眼不见为净,就像汽车小补漆要求彻底除锈,但直接涂也就那样,钢板锈穿得好多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