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翻车(速度奇慢)的8.9元金弓达 32G TF卡的性能测试

楼主(2019-10-24):
这个TF与xiake夏科 32G TF卡(请参见:《8.9元 xiake夏科 32G TF卡的性能测试》)同时购入,都是来自于论坛数码值得买版块的推荐,领券后8.9元入手(若算上返利的话,实际大约花了7.5元左右)。到手后简单测试了下,自认为翻车了(因为速度实在太慢),为了警示坛友特此发帖。

一、拆包

纸卡包装正面,注意没有任何速度方面的标识!

纸卡包装背面,同样没有速度标识,只在规格型号中有“U1”“C10”字样。另外,需要注意保修条款可是“一年换新”,与页面描述的“终身保固”完全不同。

非一次性包装,有购买到二手货的可能。

TF正面印有C10 U1等符号。

背面有型号批次等信息。

二、性能测试

测试平台:

主板:联想 H81
CPU:Intel I3 4130
内存:威刚 DDR3 4G*2
操作系统:WINDOWS 10专业版 X64
读卡器:NS1081C USB3.0 TF&SD读卡器

TF卡为出厂默认FAT32格式,容量为29.4GB,属于一般水平。

以下均为USB3.0模式下测试,成绩仅供参考:

读卡器工作在USB3.0模式下。

CrystalDiskMark的测试成绩,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仅仅为23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更是低到为6MB/s左右;连续读写速度相比同类TF卡都慢了很多;4K性能也非常差。

AS_SSD_Benchmark测试成绩,默认设置1GB时的成绩,与CrystalDiskMark的成绩差不多,仅顺序写入速度略好些。

TxBENCH的测试成绩,默认500MB设置时读写速度与CrystalDiskMark的相似,非常一般。

ATTO Disk Benchmark的测试成绩。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默认500M时的测试成绩,写入曲线有比较明显震荡。

urwtest 1.8的完整性测试,顺利通过,可证实TF卡真实容量确实为32G,并非扩容卡。

读卡器虽然工作在USB3.0接口,可TF卡的速度成绩竟然不比下边USB2.0时明显提高,甚至个别项目还有所不如,也是奇葩一朵。

读卡器工作在USB2.0接口时的速度成绩。

由以上测试可知这个金弓达 32G TF卡 即使在USB3.0接口下,速度也和USB2.0的没有两样,读取速度约20MB/s,写入速度约10MB/s,勉强达到C10的标准;4K性能也十分一般。虽然可以经过完整性测试而不是扩容盘,但速度实在太过不堪了,真的不值得购买。

网友:
安慰楼主,以身涉险试险

网友:
安慰楼主,现在买东西小心的买,容易翻车

网友:
嘿嘿,人家算上返利和签到红包,都是0元或3元左右撸的。

网友:
这价格不是扩容的就算不错了,TF卡的速度本来也不快,又不是用来做系统盘,存点资料而已,这速度就算放4K电影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我只能说拷了,我昨天刚下的单,是在smzd上推的,想想这个上面还是靠谱的,结果第二天就看到你这个帖子了。不过好在我用完优惠券才3.9买的。明天估计能到了,考虑下直接拒收。。。。。。。。。

网友:
我的三星PRO 256G的卡,4K也是一塌糊涂的,虽然写有70M读有90M,实际上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啊我也买了,就为了存点文档资料,小文件感觉不出速度

网友:
金弓达这批卡的速度都这样,同样的还有东海岸,我觉得这两家的卡都是同一个货源

网友:
这种便宜卡基本上放点不重要的视频之类的大文件吧,没必要用之类软件还测。直接复制大文件就可以简单看出来,之前13.9的金弓达还是16.9元的OV写25M,读忘记了,前几天到手的夏科10.9元,写18M,读60M。用的是矿滩入的3.0hub读卡器,1G以上的大文件测试。

网友:
另外最便宜的时候是8.9 3元券,金弓达能用猫农场3元券,叠加金蛋,天猫新品的券能做到不到2元吧,如果能叠加天猫积分券更好,但是天猫积分券用在这个东西有点浪费,每日签到的券全都能用,就别说淘宝特价版还有其他那些通用666砸金蛋红包了

拿来加个非牛屎USB2.0读卡器放车载播歌还可以,其他就算了

网友:
我都没忍住,实际还有闪迪U3闲着了。这个夏科:7.9-4.05(翻倍+零散红包),实际付---3.85,当一次性+只读卡,也便宜

网友:
白送又如何?很差那30块?

网友:
这个价格,要啥自行车。不过说来,还是夏科好点

网友A:
我也买了,能用就行。

2.0下跑的圈,读卡器3.0下死机。

网友:
我买了几张 xiake的,速度一般都是写入20M,读取 85-90M左右,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能用就行。

你这个是金弓达的?怎么这速度看起来像夏科的

网友:
金弓达这卡我也买了一个,跟楼主这个不一样,背面标识不同,这个牌子的卡明确标识了用了什么主控,楼主这个显然是SMI2691的主控,我的是点序的AK2703主控,谁有量产工具贡献一下。而另一个夏科牌子的,只有标识B16A,我猜是闪存的类型为B16A,镁光的TLC

网友:
东芝BiCS 8T23的卡你指望有多快......

网友:
3.9撸了一个,用优越者读卡器测的速度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