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5元买的频率计TRONEER TFC-1300,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10-24):
因为做高 频率发射电路需要,在闲鱼买了一个二手频率计,最大1000MHZ,45包邮。今天收到了。
拆开给大家看看。

计数电路使用ICM7216, 这IC在九几年的《无线电》杂志看见过配文广告,当时好像要两百多元。还有IC 是MC10116P,和NEC -B551C,
输入端有一块板,有一块IC是信号放大的,那板难拆,没有拆,看不到型号。

两个晶振用热熔胶粘在7805三端稳压的散热片上,这样温补也行!!

网友:
45元,挺划算。这晶振粘在7805上,相当于恒温吧。

网友:
这也能算是恒温,基本上8位的话后几位可以忽略了

网友:
面板还可以,内部就不敢恭维了,当然,30年前国产仪器长这模样很平常。

网友A:
拆开以后连说两声我X我X,内部的做工用料也太差了吧

网友:
45包邮确实不贵,能用就行。
至少芯片不是打磨的。

网友B:
这晶体为啥要加温?
-这机能测电磁炉PWM信号频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晶体为啥要加温?
-这机能测电磁炉PWM信号频率么?

他这里应该是利用三端稳压的温度保持恒温,不至于频率漂移。可能测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以后连说两声我X我X,内部的做工用料也太差了吧

不差,里面还好,用起来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晶体为啥要加温?
-这机能测电磁炉PWM信号频率么?

提高冬季的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