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取款机里的电脑主机

楼主(2019-10-24):
废品站暴力拆了几台取款机,赶紧抢救一些有用的东西,发现主机一共有6个,3个775的没要,3个1155的有一个机箱砸变形了,把主板拆下来了,另外两个没变形的收全套。
这个是775的主机,太老了没收

1155的主机开机竟然是英文版的W7

然后在这个界面卡着了,应该是缺少其他硬件,自检过不去了

主机和普通电脑差不多大小,不过是裸的

这个CPU第一次见

风扇质量很好

最后给重做系统,Q67芯片组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主机还有个问题就是插电就直接启动,这个该怎么办?
配置

网友:
插电启动在bios应该有设置来着

网友:
赛扬  没啥用

网友:
配置低得一塌糊涂!

网友:
多少钱收的,说出来让我也爽一下,在开机BIOS里面,电源设置项里有可以关闭通电开机的选项,你百度一下一大堆教程。

网友:
带t的530貌似比530贵点

网友:
说不定775的配置更好

网友:
重装系统吧,可以上WIN7的

网友:
这个胜在稳定,银行用的价格高的离谱。

网友:
银行那个软件启动时会接入银行专网上的认证服务器进行认证,认证通不过就卡那

网友:
废品站上班的多爽啊,你砸ATM犯罪,我砸ATM赚钱。

网友A:
银行取款机的PC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主要是主板集成了N多的com端口和自己修改的BIOS系统。另外就是 windows系统内集成的一些插件和控件,这一套都是需要 国家相关机构去认证的... 所以到目前 都还是停留在xp系统,有些还是98系统。

网友:
难怪操作取款机的菜单反应慢。

网友B:
工控机,以前我们都是研华或者研祥的,皮实,当凳子坐

网友C:
我去,硬盘还在,心够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硬盘还在,心够大呀

上面可能 有卡号日志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行取款机的PC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主要是主板集成了N多的com端口和自己修改的BIOS系统。另外就是 windo ...

当年我还修过OS/2作孽,富士通ATM机呢。同时代的国产迪堡ATM机,跑的Win98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工控机,以前我们都是研华或者研祥的,皮实,当凳子坐

我们这2010年前后数控设备上,用的就是研华的主机,那玩意是一个大板,上面插着好几个板,类似电脑主板的东西也插在那个上边,还有什么输入输出,之类的,都在那个大板上插着,也不懂,没资料了,不过还能用,还找到定制软件的编写软件工程师了,还拿到了软件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2010年前后数控设备上,用的就是研华的主机,那玩意是一个大板,上面插着好几个板,类似电脑主板的 ...

我们奔3的机器用过,底板+扩展板来着,走 isa,我入职就见过一次,然后就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