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烤面包机电阻烧了,没查出是哪个型号的,求助一下

楼主(2019-10-24):
烤面包机不加热,拆开看了一下发现电阻烧了,可是根据这个电阻环颜色没查出是哪个型号的,求助一下大家,谢谢了?

网友:
电阻阻值计算工具

网友:
按照你图片显示,有色差,计算不准的。

网友:
去掉  找到断点  用表测量到两端的阻值估算一下 安标准买个就好 注意瓦数

网友:
好像是2欧姆的,给例子:色环电阻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先说四色环。
黑0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金、银表示误差
各色环表示意义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10的幂数;
第四条色环:误差表示。

例如:电阻色环:棕绿红金
第一位:1;
第二位:5;
10的幂为2(即100);
误差为5%
即阻值为:15X100=1500欧=1.5千欧=1.5K

网友:
可能第五环颜色太淡了?我觉得阻值应该是1欧姆以内

网友:
这真有点犯糊。要么画一下线路?或脱焊刮皮后测量。

网友:
我觉得是2欧

网友:
我觉得是从右到左。这个应该是四环的电阻。最后那个是误差。

网友:
应该1-10欧之间大功率电阻

楼主(2019-11-24):
感谢大家了,刚刚经过联系售后,给了张主板照片,看到这个电阻是680欧的。

网友:
0不能做起始位的,所以不存在黑打头的,最小是棕,最大是白

网友:
色环电阻,有时候真难看清,有时候首尾都不好分辨,颜色区分有的也很困难,为啥不直接印数字来得直接?

网友:
这个色环电阻经过高温后,色环已经变色了,不能再按颜色读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