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部三洋牌老收录机 Sanyo M9810ka

楼主(2019-10-24):
本数码粉丝是一位入门级垃圾佬,话说好久没有出去逛逛了,在一家废品店见到台品相不错的收录机,近一看是三洋牌,型号是m9810ka,心一喜,我这穷山沟难得遇见进口的货啊,赶紧查看了下原产地是jp,马上原地插电试机,通电会亮灯,但收音调频没声音,切换磁带档,按键都正常会动会转,最终给废品佬30块钱收入囊中(事后感觉给多了)。
回家拆开研究一番,对照网上不出声的帖子检查,发现收音那块板子的LA3361立体声解码芯片引脚电压不正常,于是网购换之,换好开机大喜,机子有声音恢复正常,无事发点拆机图给大家共享。
有一疑问,铁片般的小喇叭到底有什么作用?试了听了基本没声音发出来,是高音喇叭吗?难道是坏了?或是样子货?有懂的兄弟给说说,谢谢。

网友:
那不是小铁片,是压电陶瓷片,不是样子货,当高音喇叭用的,节约成本。

网友A:
那不是小铁片,是压电陶瓷片,当高音喇叭用

网友B:
  LA3361是FM立体声锁相环解码器,不是功放来的。

网友C:
压电陶瓷片充当假高音喇叭,低端货的特征。

网友:
那小片片是压电陶瓷扬声器,有的用作蜂鸣器。也可称为小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小铁片,是压电陶瓷片,当高音喇叭用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3361是FM立体声锁相环解码器,不是功放来的。

嘿嘿,我说错了,你说得对,是立体声解码芯片。

网友:
自己用得上,30块也算值得。

网友D:
30块钱,只能做配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块钱,只能做配件机了

功能都修复正常的,外观完美什么都不缺,做配件机太浪费了吧,现在天天晚上睡觉前我都放来听一下,马上就被它带回小时候,那种感觉很温暖,很亲切,可能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都修复正常的,外观完美什么都不缺,做配件机太浪费了吧,现在天天晚上睡觉前我都放来听一下,马上就 ...

支持下,老兄的M币怎么是负数,难道还能透支?

网友:
做工明显不如早点的单卡,原来的是真材实料的高音喇叭,这个用压电陶瓷了,也就是个摆设,有条件淘两个尺寸合适的高音喇叭换上,接一个分频电容就行,音质会有很大的改善

网友:
看这做工像南通三洋哦。压电陶瓷高音,听磁带可能需要,听调频广播最好拆了。我有类似的货,拆了压电陶瓷,感觉声音柔和耐听,不然听一会儿耳朵刺痛难忍。这种3.5寸喇叭,高音还是可以的,听调频广播很合适。

网友(2020-02-16):
压电片高音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 发出声音 只不过你得会利用 压电片需要100V交流电才能哇哇哇你这估计低一些用一个小线间变压器高压接片另一头接上分频电容然后和大喇叭并联声音跟清晰

网友(2022-07-20):
有收音线的图片吗?拆开忘记拍照不会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电陶瓷片充当假高音喇叭,低端货的特征。

压电陶瓷片因为其输入阻抗很高,直接并在4-8欧姆喇叭两端这样用只能是装饰品,根本发不出声音来,曾经试用动圈话筒变压器初次级反过来过来接上试听还是能响的。

网友E:
哪位想出可以联系我

网友:
楼主厉害了。
机器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位想出可以联系我

我有很多个,宁波来拿,破烂堆里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