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4升级闪存翻车?

楼主(2019-10-25):
闲来无事升级小米4的闪存,先做了各种功课,学习大神们的操作步骤,心有成竹开干!

拆一台小米note的64G闪存

值球

拆小米4
过程基本一样就不描述了。
未完待续。。。。。。

楼主:
焊好闪存后用MIFLASG刷机提示成功,但是不开机,是闪存坏?没焊好?还是焊接闪存的时候把背面的CPU,电源管理给搞虚焊了?求指点

网友A:
得先备份一下底层,刷机后再恢复,要不没串号和无基带,备份用qcn工具或者root后备份efs射频配置表,dd 命令备份两个efs分区换好root后再还原。刷完不开机要排除字库的好坏和没焊好的可能,cpu 电源模块虚焊没法刷机。换低版本线刷包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先备份一下底层,刷机后再恢复,要不没串号和无基带,备份用qcn工具或者root后备份efs射频配置表,dd 命 ...

嗯,是按照咱帖子的教程一步一步做的,用BackupRestoreByIME备份的qcn,大神的意思是只要是刷机能过就是硬件没问题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按照咱帖子的教程一步一步做的,用BackupRestoreByIME备份的qcn,大神的意思是只要是刷机能过就是 ...

刷机能过一般cpu不会有问题,但是不排除字库损坏或者虚焊,有的坏字库能读不能写或部分区域不能写,但还能识别,刷机软件只管识别到就走进度,并不校验是否真的写入,所以刷机能通过但不开机。刷机包有些机型高版本不包含bootload一些底层分区,这样刷入由于没底层资料也不开机,低版本包含底层的才行,小米版本很乱需要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能过一般cpu不会有问题,但是不排除字库损坏或者虚焊,有的坏字库能读不能写或部分区域不能写,但还 ...

好的,了解了,我感觉的是没有焊接好,新新手,下午继续操练起来,记得有测试架,找找看看内部数据

网友B:
印象中米4只支持到EMMC5.0还是5.1 如果EMMC版本太高是能刷不能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米4只支持到EMMC5.0还是5.1 如果EMMC版本太高是能刷不能开机的。 ...

嗯,查过的,小米note顶配版,5.0的emmc

楼主:
最新情况,进9006,用miflash刷,提示完成后,依旧黑屏,但是有背光,按开关键,振动马达动作,插电脑后能被识别为米4。半砖头状态。

网友B:
显示屏的座子被搞坏了吧。

网友C:
是不是屏排线没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的座子被搞坏了吧。

应该不会,感觉还是没搞好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屏排线没插好

反复的插过的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主板上的显示屏座子掉针没有,这机子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老手也避免不了,只是减小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主板上的显示屏座子掉针没有,这机子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老手也避免不了,只是减小概率。 ...

恩恩,仔细的检查了一下,没有掉针,目前的状态是开机后,屏幕背光一直亮,不会熄灭!(我分析如果固件刷成功,是屏幕座子或接口坏,也不会屏一直亮着的吧?)

网友:
等待楼主的凯歌高唱

楼主:
最新情况汇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情况汇报!!

刷机工具好像是20151028 电脑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工具好像是20151028 电脑64位系统

这个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有影响???

你说的这个刷机工具20151028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个更加新的

也换了个版本,能刷了,但是依旧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