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的5283(2),看指标应该有搞头啊?有在用的吗,为何总是不温不火?

楼主(2019-10-25):
和威克士189,得伟996,796;牧田481、484;日立(已改为高壹工机),喜利得等几款20v双速冲击钻比较。

评论用了大有5282,82和83的区别在于有无冲击,价格差不多。这是香港的评测,裸机价格和国内也差不多。亮点是:

1.最轻,体积也小巧(当然加上5.2ah电池超过2kg了,和12v钻的轻便不好比)

2.转速最高,2300转

3.扭力最大(表格中55/120明确是高/低速档软扭,硬扭是maxlock,表中未给出。此处存疑?这么大力都赶上冲击批了。评测者还有点名气。按说不会张冠李戴。参照最后一列的牧田481,扭矩115,能够开76mm木孔;而大有是38mm)

【关于扭矩的补充说明】

这个评测每种电钻都单独发布了视频,我把它们都看全之后,结合楼下“建建钣金”的现身说法,证明大有5283(2)的实用软扭确实所标非虚。但较大的电机输出功率,使得工作时长相对变短。5.2AH的电池包其他几款可以打190枚20cm长自攻螺丝,大有才打了160枚。此段视频被淘宝卖5283的页面广为引用,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几款用高速档,基本只能拧进去一半,而大有的160枚战绩,前46枚全是用高速档打的,直到电压下降后无法打到位,改用低速档又完成114枚。所以160虽败犹荣,总体效率远超对手。
【米沃奇党的矛盾】

米沃奇国内基本没铺货,很多人都是海淘或者淘宝上买没有序列号的测试机,或者来历不明的翻新机。我贴的来自米沃奇官网的地图就一目了然,满世界分站,偏偏中国没有——讽刺的是,他家全线产品都产自中国。

按理说,抚摸党的舒适感首先来自于性能的过剩,就是说我虽然用不到,但是我能。那现在大有出了5282高性能大力钻,为什么不去买来铺在床单上,或者在论坛里做个键盘抚摸?

其次来自于漂亮的外观,或者独特的设计。而这两项米沃奇并不具备。大有外观也不错啊,而且是所有品牌中,款式、配色最接近米沃奇的。可偏偏投票率垫底,而且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投票率。所以这种言必米沃奇的的****的心理,其可笑和荒谬,可见一斑。

实际使用别说国内,就香港而言,随便找一张卫浴安装工的装备:
引用 网友A:
真正干活的还是大有多,我在工地见过5401电锤好几次,地下室装水电盒的2903角磨,5282也看到几次,威克士 ...

确实如此,米沃奇国内基本没铺货,很多人都是海淘或者淘宝上买没有序列号的测试机,或者来历不明的翻新机。我贴的来自米沃奇官网的地图就一目了然,满世界分站,偏偏中国没有——讽刺的是,他家全线产品都产自中国。
按理说,抚摸党的舒适感首先来自于性能的过剩,就是说我虽然用不到,但是我能。那现在大有出了5282高性能大力钻,为什么不去买来铺在床单上,或者在论坛里做个键盘抚摸?

其次来自于漂亮的外观,或者独特的设计。而这两项米沃奇并不具备。大有外观也不错啊,而且是所有品牌中,款式、配色最接近米沃奇的。可偏偏投票率垫底,而且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投票率。所以这种言必米沃奇的的****的心理,其可笑和荒谬,可见一斑。

实际使用如您所言,绝对大有多,别说国内,就香港而言,随便找一张卫浴安装工的装备:

网友:
一直关注这货。最近闲鱼上卖的人少了。

网友B:
用这工具的一般干活的多少上网,论坛逛的抚摸党多,一般瞧不上国产
还有大有新出的无刷产品产品市场保有量少连二手的都找不到
价格也是在中等偏上所以决定尴尬地位

网友:
米沃奇2704官方135牛米

网友:
大有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我12V的有差不多全套了!

电芯用得好!

网友C:
听说有断齿什么的,材料还是差那么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说有断齿什么的,材料还是差那么一点

我那个是开200mm开孔器 打坏的

网友D:
我买了3个大有5282了  得伟996牧田481干不过大有5282,484直接淘汰掉扭矩太小,日立喜得力没买过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3个大有5282了  得伟996牧田481干不过大有5282,484直接淘汰掉扭矩太小,日立喜得力没买过不知道    ...

牧田481不至于干不过5282吧,我看参数这个481好重的,扭力指标可能字面上比5282小一点,但这个字面指标不能说明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3个大有5282了  得伟996牧田481干不过大有5282,484直接淘汰掉扭矩太小,日立喜得力没买过不知道    ...

这么吊?看来要搞一台玩玩了,比德伟还牛那怎么也得整一台

网友:
主要是,5282价格再加一点,就能上进口货了。你看如果价格定到5401的价格,还不卖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是开200mm开孔器 打坏的

200mm啊?那得多大孔。。。其实换算一下,电机比发动机牛逼无数倍尤其是低速状态。效率高很多。jb大的电机,dd大的电池,稍微加点行星齿轮减速,就能够输出和汽车一样的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牧田481不至于干不过5282吧,我看参数这个481好重的,扭力指标可能字面上比5282小一点,但这个字面指标不 ...

481太重  转速低21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0mm啊?那得多大孔。。。其实换算一下,电机比发动机牛逼无数倍尤其是低速状态。效率高很多。jb大的电 ...

看看吧 得伟996直接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牧田481不至于干不过5282吧,我看参数这个481好重的,扭力指标可能字面上比5282小一点,但这个字面指标不 ...

最早买是牧田458  484  481后来换了得伟996最后才是大有5828.入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看吧 得伟996直接不转了

......搞个米沃奇130n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米沃奇130n的试试

不喜欢米沃奇的  买过m12的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工具的一般干活的多少上网,论坛逛的抚摸党多,一般瞧不上国产
还有大有新出的无刷产品产品市场保有量 ...

有道理。大有无刷除了5401现在可谓物美价廉,其余都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吧 得伟996直接不转了

这是专业把板凳加工为马桶?

不过看您的实操,证明120NM所标非虚,也非评测者搞错?否则没道理得伟输给大有(996明确标软扭最大95的)。

那真不得了,12v冲击批也才100N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工具的一般干活的多少上网,论坛逛的抚摸党多,一般瞧不上国产
还有大有新出的无刷产品产品市场保有量 ...

有道理。大有产品确实不够丰富。还是沉浸在代工时代。12v还算多,20V没几款东西。

论坛确实抚摸党多。而且价值取向及其“反动”。米沃奇简直是祭坛神钻。殊不知这货脱裤子比谁都快,早就东莞产N年了,而且是全线。米沃奇也就做做品控,所以按论坛风气,米沃奇应该是最山寨的。

这是偶尔看到某工爱好者的一项评价投票,参与人数500+,样本不算小了。抚摸党的意淫现象可见一斑:

产品基本上就是楼贴香港评测的这几款。全tm国内注册用户,我就不信米沃奇的使用者占22%!而且更不会相信大有的真实反映是垫底的。是,米沃奇是不错。力大,皮实,同心度说第一,很少人敢说第二。再说,中国生产的,我能说差么?可拥趸(而且大量是意识形态上的拥趸)这么多,人家鸟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