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 B85 主板 插 内存插槽 1 就反复重启

楼主(2019-10-25):
什么问题,严重与否,能否修复。

同一根内存,插到插槽2就没事。。。

距离CPU 更近的插槽。。。就会反复重启。。屏幕不亮。。

网友:
没事不要插哪个就好了   插槽有问题

楼主:
可是我就是想插两根内存开双通。。。

网友A:
升级主板bios程序,如果不行那就是cpu内部故障,只能支持单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主板bios程序,如果不行那就是cpu内部故障,只能支持单通道了。

曾经用过两个 U 试过,都不行,应该就是 内存槽 或者 内存供电 的事情。

网友:
先检查插槽外围有没有电容鼓包、虚焊等,再检查插槽有没有引脚变形~

网友B:
原因多了去了,普通人就别花时间去弄清楚了,犯不着,不用那根坏的插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多了去了,普通人就别花时间去弄清楚了,犯不着,不用那根坏的插槽就行了 ...

那就意味着,我要有1根8G的条子放那吃灰了。。。

网友:
那就在内存座子打所有信号阻吧,祝你好运

网友:
检查电容、电阻有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