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路灯,到手就拆。看看都到底有些什么

楼主(2019-10-25):
前几天看到论坛优惠购的太阳能路灯,几块钱,然后使用了天天领红包,1.8到手。本想着用它改造成一个钓鱼用的打气泵,边用边充电,再也不怕缺氧。
于是昨晚到手就拆。
外观,比巴掌大一点。颜值还可以。

点亮的效果,亮度还行。

背面两颗螺丝,拧开并取下后板。惊奇地发现没有电路板,我眼瞎了吗?
无名电池,焊上去的。

去掉两块黑色泡沫,有发现,这块铝板好像可以取下来。

晕!原来所有线路与LED灯都集成焊接在了这个灯板上面。极简!
板子就卡在外壳上面,没有粘贴,没有螺丝,更加没有做防水处理。就是一个逗逼,一下雨,整个都在雨里淋着。

本想着这个应该有防水,可以改造成钓鱼用的气泵计划,看来不用考虑啦!
两支烟钱,扔一边去,没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不顶用,用完这次的电就完全废了,换个只剩100mA的18650上去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不顶用,用完这次的电就完全废了,换个只剩100mA的18650上去更耐用…… ...

垃圾产品

网友:
真是鸡肋产品! 电也充不满,耗电又快, 不防水,,
1元钱都觉得浪费了,不知道谁设计的简直,是在生产垃圾啊

网友:
这外壳还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不顶用,用完这次的电就完全废了,换个只剩100mA的18650上去更耐用…… ...

这个灯带的电池容量比其他太阳能灯带的高多了,我做了对比,外接充电器充满能亮很久,关键是太阳能板输出太弱,中午最强光输出才4伏多点,白天大部分时间再3.8伏左右,再经过隔离二极管降压0.5伏还充个屁的锂电,感觉这个玩意应该装镍氢电池或者加装个充电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带的电池容量比其他太阳能灯带的高多了,我做了对比,外接充电器充满能亮很久,关键是太阳能板输出 ...

我的用完了原来的电,电池就报销了,一点都充不进去,后来换了个接近报废的18650进去,再加了个外接接口,感觉灯暗就外接充电,还挺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带的电池容量比其他太阳能灯带的高多了,我做了对比,外接充电器充满能亮很久,关键是太阳能板输出 ...

测过太阳能板电压有5V,但电流就嗨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