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什么dvi连接线很少看到?

楼主(2019-10-25):
看到别人买过上百台机器,dvi连接线一次也没有看到过,都是寻常的vga连接线

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都是为了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为了节约成本

问题是二者的效果是不是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网友:
我就用的DVI

网友:
现在是省钱VGA,正常HDMI DVI加载中间有些尴尬

网友:
DVI 是数字信号 VGA是模拟信号

楼主: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是用这种连接线?

网友:
只感觉DVI是生不逢时

网友:
这年头还有人用vga吗?反正我的机器上好几年都没用过VGA了,除了老显示器不带DVI口的

网友:
我很早就用上DVI了   DVI清晰度比VGA高很多  很明显的

网友:
不过现在都是HDMI了  dvi也很少了

网友:
只是你见的少,用dvi的地方多了
vga的局限性很大
现在DVI慢慢的被HDMI或者dp代替了

网友:
应该是VGA设备多,应用范围广,DVI没有普及开来,DVI缺点就是没有音频,和4K,8K高清来临,DVI不行了,后来HDMI和DP就来了。

网友:
现在超薄的本本都是用HDMI或DP的,面外设VGA和DVI是主流,经常要用到各种转换。

网友:
VGA接口尺寸小,兼容性好,几乎所有显示设备都兼容,就算最新的设备上通常也会带一个,线缆的成本也低

HDMI/DP接口尺寸更小,数字信号,性能好

DVI接口尺寸口庞大,线缆粗,成本高,所以比较难普及

网友:
贵就一个字。

网友:
DVI 那么多年都没普及开来,,等大家发现VGA的缺点和限制时,,HDMI又来了

网友:
1080p的vga不清楚,我用的也是dvi

网友:
我家都是DVI,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二者的效果是不是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普通应用区别不是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