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坦客801螺丝刀硬度的问题 看图说硬度

楼主(2019-10-25):
很多人问螺丝刀硬度怎么样。我只能回答,我们做大概就是58HRC洛氏硬度, 再高硬度虽然也能做,但是扭矩会下降, 就是会润度差, 容易断, 这个不太能解决, 这个热处理都是外发第三方专业热处理公司做的真空炉热处理。   至于硬度测试, 用的是洛氏硬度计, 金刚石压头测试所得硬度。

网友A:
唉,你做的那种红色6.35快脱头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你做的那种红色6.35快脱头没了

现在改进635高端的那种夹头,夹的更紧,工艺更好,更耐用, 红色2年了,好多人买去样品。 已经有人开始仿制,所以停产不做了。

网友:
短的批头用处少,长批头有用,建议多搞长批头,

网友:
吴老板的手柄不错的

网友B:
新款的c635 样子没有以前那个红色的快脱好看,就是你头像最左边那个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c635 样子没有以前那个红色的快脱好看,就是你头像最左边那个款式。 ...

红色暂时停产,因为除来2年了,很多人买样品,类似仿制品慢慢会出来,红色还有小量库存。 现在的新款更牢固,更耐用。

网友C:
来点高速钢批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点高速钢批头啊

那种现在没有了。只能简单的手机款, 其他的不能做,大号六角也可以做 ,硬比较脆

网友:
同心度怎么样?

楼主:
长批头的话可能会因为热处理变形,无法避免百分比, 不能达到钻头那样效果,

网友D:
我觉得你家的手柄 还是不够满意,不够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家的手柄 还是不够满意,不够顺滑

不同的生产款式和方案价钱会区别蛮大的,你要和高端手柄比肯定差点, 必定价钱决定一切,这里面配的是特价手柄,相当于白送的, 你再对比对比其它手柄手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同的生产款式和方案价钱会区别蛮大的,你要和高端手柄比肯定差点, 必定价钱决定一切,这里面配的是特 ...

真不是钱的问题,低价也可以有好手柄,看的是设计。 几元钱的塑料手柄也有亮点

网友:
cu

引用 网友D:
真不是钱的问题,低价也可以有好手柄,看的是设计。 几元钱的塑料手柄也有亮点 ...

我的表达有点偏差,我说的顺滑的意思 是 你的6.35 用的手柄 没有尾部旋转设计,不够顺滑。还有就是建议出一款尾部不要太粗,太粗的话掌心摩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