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H6216电吹风有焦糊味,怎么进这么多渣渣!

楼主(2019-10-25):
用旧电吹风吹防伪贴,结果它居然一股焦糊味,拆了清理一下

飞科的折叠款

型号FH6216

常见的三档

出风口这么多渣渣!!!

机身侧面还有裂纹

背面的滤网,孔眼也不大呢

先拆出风口的导风环

只有手柄上有螺丝,拆

看着是双刀的开关,二极管是降功率的

开关正面

还有个安规电容

开关帽

其余都是卡扣
再拆滤网

付出卡扣断裂的代价,抠开壳子

主机部分

楼下继续

楼主:
掏出电吹风芯子

里面好多部分碳化头发和絮状物

清理干净的芯子

在风机上搭棚全桥的方法,几十年都没变

过热温度开关

后面的扇叶

壳子裂缝内侧未见异常,真是奇怪!

隔热的人造云母片,不禁折腾,卡片位置已经快要断了

全家福

装好,出风口终于干净了

看来电吹风需要注意使用方法,用得勤的话还得经常清灰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还好没有着火啊

网友A:
也超出额度了。。。。

楼主:
直播结束,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B:
说明主人家空气质量不好,杂质太多……

网友:
屋里杂质很多,另外是不是有用吹风机吸气口吸头发做发型的情况?

楼主:
没插到队,哈哈哈!

网友:
这是当吸尘器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播结束,欢迎再次围观

这吹风机850W太低了吧,女士用吹头发要吹半天呢,现在都买的2000W的

网友:
发帖量好大,10次有8次都超出打赏总额。

楼主:
那些在里面加面粉整人的,就会可能出现爆燃

网友:
这电吹风用得比较频繁,加上环境不太好,棉絮好多

网友:
这是把吹风机当成吸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超出额度了。。。。

好像现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吹风机850W太低了吧,女士用吹头发要吹半天呢,现在都买的2000W的

手头有个550瓦的,适用地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主人家空气质量不好,杂质太多……

也有可能,以前在床边用得多,吸进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