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一套键盘和鼠标控制两台主机

楼主(2019-10-25):
买什么就可以了?
最低成本要多少钱?

网友:
买个同步器或者USB切换器

网友A:
主机可以联网的 ,学会网络远程登录管理 不要钱 还简单
主机直接物理断网的, 再买一套键鼠比 买其它的都来的可靠和简单

网友B:
可能直接买套键鼠更便宜吧。用无线键鼠的话,使用起来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可以联网的 ,学会网络远程登录管理 不要钱 还简单
主机直接物理断网的, 再买一套键鼠比 买其它的都 ...

我两台机子放在一起,在同一个办公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直接买套键鼠更便宜吧。用无线键鼠的话,使用起来更方便。

就想用一套键盘鼠标控制两台主机。

网友:
远程网络控制,不用钱。单位就是局域网,联网控制速度很快

网友:
罗技有一个叫啥优联的技术吧
可以一套键鼠控制两个电脑
好像也要在局域网里

网友:
1. USB二选一 + USB一分四,还可以二台共用一台打印机等USB设备。

2. 如查在网络中,用远程面桌。我就是用这个,因为第二台电脑在档案室里。

网友:
同一个局域网的话,可以考虑微软的“无界鼠标”,本人在用,一般应用没事,如果是登陆网银之类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两台机子放在一起,在同一个办公桌上

打开远程桌面,被控制主机按上图设置就行了,如果系统版本不同就勾选第二项,也可以设置用户白名单,然后你就能通过远程桌面控制另一台机了,局域网速度很快,跟本地操作基本一样。

网友C:
有种设备叫“KVM切换器”,可以用一套键盘、显示器、鼠标控制多台电脑,家用的在百元附近。

网友:
咸鱼陶一个kvm,大概三五十块

网友:
kvm切换器,就是为了满足这个要求而诞生的,你试试……

网友:
kvm太简单了,现在就这样用的,桌子底下放笔记本和台式机电脑,笔记本上网,台式机内网,热键切换,共用键盘鼠标显示器,爽就一个字

网友:
用软件也可以,网上找Synergy,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但必须两机互联,而且主控机器必须是开着的才能实现共用。优点是不需增加硬件。

网友:
罗技优联无线键鼠一套,加一个单独的优联接收器。
套装给一台机器,无需配对。
单独优联插另一台机器上,配对后使用无线键鼠。
每机单开肯定是行的,双机都开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种设备叫“KVM切换器”,可以用一套键盘、显示器、鼠标控制多台电脑,家用的在百元附近。 ...

在厂里见过,通过一个盒子 键盘 鼠标 显示器都共用一套,看接口 最多能连四台主机。

网友:
三四十元买个KVM即可。

网友:
KVM切换器即可,就是一个小盒子,有5组接口,每一组都有键盘鼠标vga接口,有四组可以接4个主机,另一个接鼠标键盘显示器。上面有按键选择使用哪个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