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Fluke 97 50M 示波表采样率

楼主(2019-10-25):
我突然发现Fluke 97 50M 示波表采样率只有25M/S.大家来讨论一下为什么采样率只有25M/S却能做到50M带宽!

网友:
一直对示波器生疏!

网友:
先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黑科技

网友:
非实时采样而已,屏幕显示的1个周期信号,实际上用几个周期的采样点拼凑而成

楼主:
刚才有个大佬说的是用了FISO技术,FISO加ADC 在前面,类似先用CCD把波形拍照下来再采样!

楼主:
在家可以去这个网页看看学习一下https://www.ednchina.com/news/20170703Oscilloscope.html

网友:
估计是这样的原理:50M是模拟通路带宽,25M数字信号对50M模拟信号进行多次采样,也就是呈现在显示屏上的一个周期信号并不来之模拟信号的一个周期,而是由许多个模拟信号不同点采样组成的。

网友:
好象有区分等效采样与实时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