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3钥匙U盘求量产工具

楼主(2019-10-25):
如图这种钥匙形状黑胶体U盘。插电脑上没有盘符。设备管理器里有盘显示,没有容量。

找了几种量产工具都无法使用。

主控查不到。试到AX21X系列量产工具时,显示出来了。但无法量产。未知FLASH ID。

用最新版显示芯片:SDTNQCAMA-008G,不支持的ID:45DE98927257

最新版的量产工具也只是2013年7月3号的。哪位有更新量产工具吗?求分享!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建荣的ax216-ax218,使用建荣的mptool就可以量产,对于这个闪存,你尽量从列表里面选择一个差不多的就行,可能会有误差,尽量大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建荣的ax216-ax218,使用建荣的mptool就可以量产,对于这个闪存,你尽量从列表里面选择一个差不 ...

建荣ax216-ax218系列所有能下载到的量产工具全试了。都不能量产。还有一些是产工具下载不到。有量产工具分享一下吗
这个网站还有一些新版的要会员才能下载。哪位有这些量产工具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