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耳机插头断线后拆线控看四线定义

楼主(2019-10-25):
自己用的一副耳机,听听小说用的。插头接线上被拉脱后没认真看接线定义就随便连上了,有时动动就会音量有变化。

昨晚索性把线控拆了研究一下。

线路板后看到有四线的定义了

把原本的插头拆开,重新接

发现原本的线序大多搞错了

国标用这个接法

美标用这种

网友:
传说中的黑苹果配的黑耳机呀

网友:
我一般用三线的普通耳机插手机上,打电话时对着手机的MIC说话就行。

网友:
后面的没标注啊

楼主:
有标记的,四线就能正确连上插头了。

网友A:
楼主没有标注美标的定义,不过美标只要把MIC和地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标注美标的定义,不过美标只要把MIC和地换一下就行了。。

好像国外基本都是以美标为主,这玩意搞个国标真是瞎折腾

网友:
基本就国标和美标两种

网友:
修过好几个耳机,后来都不修了,因为太多了。

网友:
看看,真不值得接线,拆解也就是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国外基本都是以美标为主,这玩意搞个国标真是瞎折腾

国内也以美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