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四p漏保一个,老货重量不菲

楼主(2019-10-25):
体积不小,容量只有100a,现在都小型化了

注意事项

97年生产的,也该淘汰了

2头都带端子保护盖,另外一头扔了

都比较厚重

外壳电木的,除了比较脆,其他都不错

三相漏保,零线直通

这个短路脱扣线圈够粗壮啊,目测得有10方以上

黄腊管套

漏电脱扣线圈

小板子很可怜,纸糊的样子

背面也很惨

触点发黑了,不过话说这种触点啥材料,看百度说是银合金的

这跟棒棒是个木棒,好奇怪

灭弧罩

全家福

到此,拆解完毕,多谢观赏

网友A:
想到了打个白金戒指!

网友:
温总看见又想拿去打戒指了

网友:
380V  100A,不小了。

网友:
这用料很实在啊,现在可能不会有这么实在的了

网友:
380的 控制柜的不还是这么大

网友:
里面还有银触点。

网友:
黑色是银氧化后的颜色,用料还是很足的,另外这个应该叫3P才对啊

网友:
谢谢分享。。。。。老货,质量就是杠杠的。。。。

网友:
这,肯定有人要打戒子了。

网友:
5KA的分断能力小了点,短路容易发生触头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了打个白金戒指!

有这句话,我怎么也非把他扣下来啊

网友:
,老货质量杠杠的。现在的都是些啥玩意垃圾。。。

网友:
        这用料还不错。

网友:
老货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纯白银的,必须打介子,不打介对不对自己

网友:
这个触点质量好,用纱布把外层氧化层去掉,又是一条好汉。虽然从安全,和年龄上来说应该是淘汰了,但是感觉这质量很好,继续用没问题。

网友B:
这是没用过的空开,可以继续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没用过的空开,可以继续留用。

这个用过,接在一个空调上了,用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