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环鑫12W E27 LED玉米灯(驱动质量极差,功率严重不足,频闪严重)

楼主(2019-10-25):
此款LED灯做工尚可,散热设计尚可,驱动部分极差,频闪严重,无法作为家用用途,作为室外照明或可。为电容降压驱动电路,LED为60只串联,标称功率12W,实测功率约5.4W,实测输入电流约0.04A,功率因数0.62。

外观。

实际功率5.4W。

频闪干涉条纹。

拆开塑料罩,内部为60个2835灯珠串联。总功率5.4W的情况下,每灯分担0.09W功率。
实测输入电流约为0.04A,功率因数0.62。

滤波电容为400V 2.2μF,这个耐压的电容在LED断路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爆开。但容量严重不足,导致滤波不够严重频闪。

贴片全桥整流。

400V 1.1μF镇流电容。

拆解整体外观。

网友A:
阻容降压,没什么驱动

网友:
我家人买的两颗美的小球泡灯也是频闪,估计是阻容或者免驱动高压集成LED灯板,只不过功率不敢标太大都是3瓦。

网友B:
如果筒身是金属的我就原谅它了

网友C:
看空间好像可以换个大点的电容

网友:
我也用红包撸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没什么驱动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说是没有驱动,直接把这串LED接220V上试试看,那才叫没有什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筒身是金属的我就原谅它了

还真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空间好像可以换个大点的电容

用软件模拟了一下,电容大概要增大到47μF以上才能勉强保持不频闪,模拟了并联一个10μF,只能降低一些频闪。。。

网友:
而且发热非常严重  我都不敢用 还好只买了一只

网友:
可以换个驱动

网友D:
又是优惠购的产品吗

网友E:
是不是把高压 滤波电容为400V 2.2μF  换大点容量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入了两个,想买第三个,发现优惠券不能用了

网友F: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这种60LED串联的电路,和LED灯带一样,很难找到合适的驱动,因为电压太高啦。

网友:
我在实体店花5元买了一个外形一样的,标16W,点亮几分钟后烫手,拆开后发现有驱动板,改取样调低电流后装在了台灯上低替原来的荧光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优惠购的产品吗

是的

====================
天狼滴汉字你威武雄壮,
晓月凑十个字儿,
就像疯一样。
一望无际的版块随你由着浪,
你的论坛和大地一样宽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把高压 滤波电容为400V 2.2μF  换大点容量就可以了?

模拟过47μF,也只是勉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分价钱一分货!

飞利浦的灯同样价格的还是能买两分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