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捷渡JADO 630行车记录仪,老是重启,高手给看看

楼主(2019-10-25):
各位高手看看啥原因呀,接车充充不上电,不接车充用电池老是反复重启,电池有电4.2v,具体充电芯片照片在下面图中有标示

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拔掉电池芯片也达不到4.2V的话说明板子有过流啊

网友:
检查一下插接件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开机信号不能维持 导致重复启动?

网友:
是不是先从替换电池开始,如果重启,很有可能是电池的放电电流不够了。

网友C:
可能是电池内阻大了通电电压被拉低导致重启,剪了线接个手机电池或18650试试能不能开机就知道了,注意别接反了哦

网友:
晒坏的,我之前有个就是这样坏的。主控芯片热死的

网友D:
带卡?把闪存卡拿掉再试下。排除法。

网友:
我原来有个老重启,是卡的问题,检测失败就重启,换个好卡就行了。

网友E:
这个用了多久坏掉的?我打算入一个捷渡的G820,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电池的问题。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电池芯片也达不到4.2V的话说明板子有过流啊

拔掉电池芯片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4.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卡?把闪存卡拿掉再试下。排除法。

内存卡拿掉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了多久坏掉的?我打算入一个捷渡的G820,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三四年吧,电池就鼓了,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池内阻大了通电电压被拉低导致重启,剪了线接个手机电池或18650试试能不能开机就知道了,注意别接 ...

换块电池充电灯能正常闪烁,正在充电中,充完电看看如何,谢谢指点

网友:
机子好了吗?

网友:
我有这种一个, 换电池好了,用了2年了,还是工行优盾里的那种小电池。

楼主:
没有,不知道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