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五羊本田净原V3电动摩托车原配充电器

楼主(2019-10-25):
净原V3电动摩托车原配充电器前几年是西普尔代工,新版充电器由重庆和诚代工。
新版充电器整体注胶,底盖也连在一起,除了散热部分外,黑乎乎一块。
充电初始功率计显示200w左右,后期浮充约15w。

风扇吹出来的风是热热的

网友:
有胶坏了难搞

网友:
做工还行,就是灌胶了坏了没得折腾

网友:
看起来跟普通的3842+358的布局差不多哦

网友: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普通啊

网友:
说明品质可靠,

楼主:
保修一年,一年后就难说了。

楼主:
这种电源最大的弊端就是空间狭小,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暖暖的,外壳有点烫手。
准备换一个台式机电源外壳,8寸或者12寸风扇散热,应该能耐用很多。我有一个艾玛48v电源,换外壳已经用了5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这种好,总有人喜欢充电器放车篮的,这样就不会颠坏了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呀

网友(2021-01-10):
质量一般,坏了没法修,只能换新的!

网友:
五羊本田净原V3电动摩托车bucuo

网友:
做工不错,换风扇,外壳还能服务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