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魔光球空气净化机维修(i-Saucer-B型)

楼主(2019-10-25):
一亲戚拿来空气净化机维修,说是没有几次就坏掉了,我拆开检测是控制板坏了,估计是芯片损坏, 没有配件更换,干脆直接改成开关直接控制的好啦,反正效果是一样一样的

楼主:
魔光球空气净化机维修

网友:
内部还有点料

网友:
这外观让人浮想联翩---------偶说的是飞碟

网友:
不错不错,改得方便,等牙膏

网友:
臭氧发生器,用料挺实在的,那么大一个螺母配重

网友:
原来核心技术是负离子模块,我买过几颗,但都是两三个月故障,估计是模块内部初级电路过热失效,有些输入电流虽然正常,估计是里面升压器线圈烧焦。

网友:
里面还挺复杂的

网友A:
谢谢分享。那个六角的金属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和我以前拆的那个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那个六角的金属帽是干什么用的?

配重,配重,配重,

网友:
原来是净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