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当作温度计的空调遥控器

楼主(2019-10-25):
拆修一个当作温度计的空调遥控器,遥控器对应的空调早已卖了废品,因为遥控器能显示实时温度,所以留下来当温度计用。突然就显字不全了,拆开看看。

这个样子了,换电池不管用。

用手摁住就正常显示。

打开后盖。

遥控器上盖,这应该是遥控器丢失后配的,用在美的的空调上的。

遥控主板

主板另一面,为啥能显示实时温度呢,猛的一看,没见有测温原件啊,仔细一看,应该是反面那个rt1标的地方,这应该是个温感电阻。

屏幕和斑马条。擦一下斑马条,屏幕接触部分接擦擦。

全部的东西,然后全部在上起来,螺丝拧紧一点,修好了。

又能愉快的当温度计用了。

网友A:
为毛我没看到Rt1哈哈

网友B:
我有个海信的遥控器也能当温度计,不过精度只能到个位,没啥用

网友:
我也是在用海信遥控器当温度计

网友C:
没看到温度传感头?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温度传感头?什么原理

一开始我也是很疑惑,后来发现反面有个标识RT1的地方,正面是一个贴片原件,这个应该就是热敏电阻了,R
是指电阻,T指的温度,其他的再也没有别的可能是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海信的遥控器也能当温度计,不过精度只能到个位,没啥用

一般自家屋里来说,也差不多可以用了,大体能反映出温度其实就可以,我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没看到Rt1哈哈

图上画圈的地方,它的另一面一个贴片原件。

网友(2020-08-03):
看不到RT1差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