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奇怪 气缸盖螺丝刚拧紧怎么就松了

楼主(2019-10-25):
之前用指针扭矩扳手拧紧的  缸盖螺丝一共有13个  其中 M12*1.25*115的是  10个   M8*40的 是 3个   M12的我拧了下 大多数都可以再拧一点  有几个拧不动   另外3个 M8的都能拧动
因为之前用的指针扭矩扳手 拧到  90-100Nm     而3个小的是拧到20牛米 这个是用预置扭矩扳手拧的

拧好后 车子就发动了总共不超过1个小时  而且都是怠速  因为装好后换机油和防冻液

今天本来是想试试那个便宜的 预置扭矩扳手  后来发现还是不好用  扭矩到了偶尔不响 但是既然拆了就拧一下  最后用指针扭矩扳手拧的 发现10个M12的螺丝7个都能拧动 有的甚至还比较松  这是咋回事?螺纹不行了?   就热胀冷缩几次  车子就发动了几次 螺丝就松了?  如果M12的螺丝螺纹不好?(有3个螺纹之前不太好 重新板牙走了下)但是  M8的那个螺丝我是检查过的 螺纹挺好的 也用的预置扭矩扳手拧到20牛米 这次还是松了

之前维修手册写的是 500公里和 2000公里要重新检查 我这怠速总共不到1小时 等于也就跑了几十公里吧  也松了?很奇怪ing

网友A:
应该是气缸盖密封接触面干净程度,还有汽缸垫压紧程度,经过热胀冷缩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网友B:
扭力扳手故障?

松了后有发现漏油么

网友C:
汽车没修过,不过螺丝自动松一般是震松的,是不是没装防震垫圈?

网友D:
你可能做标记,像原厂螺丝上哪样,看是不是转了,不转的话就垫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扳手故障?

松了后有发现漏油么

漏油倒是没发现  我倒是 往头部内侧喷了松动剂后 发现好用点 之前那次就这么干的 现在又不太灵了 打算再买一把      我有一把5-60牛米的扭矩扳手 这个是准的   而且有校准 这个能到200牛米的实在不好用  最后用指针扭矩扳手拧的缸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气缸盖密封接触面干净程度,还有汽缸垫压紧程度,经过热胀冷缩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

如果说平面够不够平我说不准 但是干净程度没问题  我仔细擦过 把脏东西都擦掉刮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没修过,不过螺丝自动松一般是震松的,是不是没装防震垫圈?

缸盖螺丝扭矩比较大 一般不装弹簧垫片 就是 普通法兰螺丝加平垫   法兰螺丝是10.9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做标记,像原厂螺丝上哪样,看是不是转了,不转的话就垫子了

啥意思? 我是按照原厂的扭矩 和拧紧顺序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我是按照原厂的扭矩 和拧紧顺序来的

紧后,螺丝头上用记号笔点上标记,看松是因为螺丝的哪个原因,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紧后,螺丝头上用记号笔点上标记,看松是因为螺丝的哪个原因,还是其他 ...

这是个好办法  我去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紧后,螺丝头上用记号笔点上标记,看松是因为螺丝的哪个原因,还是其他 ...

顺路问下  一直想知道 工厂里用什么笔点的 貌似类似彩色蜡笔? 我记得很多产品都是螺丝上点一下  不知道啥笔弄的  貌似不像是记号笔 倒像是蜡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路问下  一直想知道 工厂里用什么笔点的 貌似类似彩色蜡笔? 我记得很多产品都是螺丝上点一下  不知道 ...

油漆笔吧

网友:
如果记号笔位置没动而松,就是螺丝槽腔直径被抖大了?

网友:
标准做法是按规定扭力全部上紧,然后松掉,再次按标准扭力打紧螺丝

网友D:
那个扭力扳手,不准,只是误差,不致于50变100或变20吧,还有个办法就是螺纹胶,注意型号,不要拆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扭力扳手,不准,只是误差,不致于50变100或变20吧,还有个办法就是螺纹胶,注意型号,不要拆不动 ...

螺纹胶估计不行  又要耐油  又要耐高温 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