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常亮的楼道灯修成不亮了,郁闷.......

楼主(2019-10-25):
楼道门口灯,本来有声音才亮,最进常亮,拿下来拆开看到105的电容限流,有话筒/光敏电阻/8脚无字块及可控硅,应该是声光控制的,但是之前只有声控作用。
没找到故障,再试电时即不亮了,只在通或断电时偶而闪亮一下,不但没修好反而更坏了~~郁闷!

网友A:
阻容降压,查查电容红色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那不是刚好研究学习一下,这个灯搞好了,水平也上去了!

网友:
太垃圾了,改恒流驱动差不多

网友B:
光敏电阻遮住再试试看看,

网友:
太幽默了 对自己的能力高看了 所以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查查电容红色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把可控硅短路灯就正常点亮了,说明阻容降压部分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电阻遮住再试试看看,

光敏电阻拆下万用表测得光照时1k左右,黑胶布遮蔽时有100k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可控硅短路灯就正常点亮了,说明阻容降压部分正常吧?

也不一定,容量衰减了可能导致光控部分工作不正常,但只要有一点容量都能点亮LED,焊下电容用表测测容量看还有多少?如果容量正常,也许可控硅坏了,另外板子上好像有个稳压管,应该是给IC稳压供电的,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D:
元件不多,测一下看看。重点测一下电阻、可控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容量衰减了可能导致光控部分工作不正常,但只要有一点容量都能点亮LED,焊下电容用表测测容量 ...

我看你的头像像我的一个在北京的朋友,请问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是女的吗?山东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的头像像我的一个在北京的朋友,请问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是女的吗?山东的吗? ...

我广东的啊,这论坛会员除了雪MM恐怕没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广东的啊,这论坛会员除了雪MM恐怕没女了吧?

小雪碧  这个ID也是个涂指甲的MM: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一定,容量衰减了可能导致光控部分工作不正常,但只要有一点容量都能点亮LED,焊下电容用表测测容量 ...

测了那个稳压管给8脚块的供电电压是3v多一点,不知是否太低?贴片类的管,不熟悉标记参数,不知道应该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不多,测一下看看。重点测一下电阻、可控硅。

按照电路板拓了个大概电路图,看不到8脚块的丝印~不知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电路板拓了个大概电路图,看不到8脚块的丝印~不知参数。

量一下R7阻值

楼主:
R7上丝印105,在线测阻值1兆反向25k。其它:R11是394;R4、R5是103;R9、R11是39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广东的啊,这论坛会员除了雪MM恐怕没女了吧?

这样啊,看起来真的很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R7上丝印105,在线测阻值1兆反向25k。其它:R11是394;R4、R5是103;R9、R11是394。
...

阻值正常的话,那两个三极管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值正常的话,那两个三极管可能有问题

现在担心8脚块有事~这块是555吗~其供电3v是否太低?指针表直流电压档两笔搭稳压管/R5上端灯长亮~可控硅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