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关于空压机的选择

楼主(2019-10-25):
最近搞事情有些走火入魔,需要买个气泵,之前看了看,奥突斯的3x800W,流量180L/min,罐65L;价格1200左右

铁成1500W,流量250L/min,罐36L;价格1400左右
这个铁城号称是永磁无刷,查了一些资料,永磁无刷电机的空压机确实效率高,省电。
我这使用强度应该不太高,耗电量次要考虑
重点考虑是静音能力,越安静越好。还有就是可靠性要高,不能三天两头得坏。
看到一些铁成的负面评论,感觉不太靠谱,这牌子在某宝上相当得砸钱啊,而且这种功率级别的永磁空压机,好像再找不到别的品牌了。
以上,哪位大侠有经验,还请赐教,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都是一样的电机,和小米学习之后换个名称就高大上了

网友A:
这货控制板是大头 永磁异步就差 20%的效率 买个奥突斯的就行了 配件很便宜前提要铜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控制板是大头 永磁异步就差 20%的效率 买个奥突斯的就行了 配件很便宜前提要铜线的
...

谢谢,明白了,字数补丁

网友(2021-03-03):
自己折腾买个双缸无油空压机,600瓦10升上气快体积小,可以打钉,吹尘,小型气动工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