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看到很多人制作平衡充电器为什么没人考虑平衡放电呢

楼主(2019-10-25):
我看到很多人制作平衡充电器为什么没人考虑平衡放电呢??你就算平衡充电了 你串联电池放电 如果有其中一个电池内阻变化了!那么他就会成为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这么设计一个均衡放电呢 比如这个电池差点就让他放的电流小点 让其他的承担。

网友A:
电池串联 你还能调节每一个电池的放电电流??? 哈哈  这不应该是混论坛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串联 你还能调节每一个电池的放电电流??? 哈哈  这不应该是混论坛的人。 ...

既然能单独充电,就能单独放电。

网友C:
因为完全没意义,放电均衡还消耗其他高容量电池的循环数,充电也会拉长时间,无意义的发热,有意义么?

网友:
你挺会瞎胡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单独充电,就能单独放电。

能单独生孩子也没见谁单独怀孕的,就算是试管也得有个捐献者呢。
啥,无性生殖?人类还没学会呢。

网友:
嗯……这个重大任务就交给楼主去解决了

只要楼主解决了,

网友:
平衡放电,并不是不可能的。每一个电池通过开关管并联接入到DC-DC对外升压输出,由控制器统一协同调度每一颗电池的电力输入,达到电池隔离的目的。这样就避免了串联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单独生孩子也没见谁单独怀孕的,就算是试管也得有个捐献者呢。
啥,无性生殖?人类还没学会呢。 ...

问题电池不是人

网友:
问题放电也不是充电

网友:
创意不错,首先要有管理所有电池电量的部分,再分别控制每个电池放电,再DC转换。不过能量损耗再加硬件部分成本会飙升

网友E:
串联电路你怎么平衡放电?比如48V电动车,锂电池13串才够电压,串联后每颗电池(并联电池组)输出电流相等,如果其中一组出现不平衡,你怎么处理?假设电路有监测功能,监测到某一组电池电压偏低,那么为了保护这组电池必须减小它的放电电流,这个实施起来似乎比较难,具体怎样处理不太清楚,只知道普通电摩这样做意义不大,而且保护电路增加的成本太高,这种技术貌似只有特斯拉有,特斯拉7000多颗电池,即使用一致性极高的松下电池也不能保证没有电池会出问题,特斯拉的电池管理系统能屏蔽掉有问题的电池,自动调整到最佳放电状态,这些技术咱们目前还是没掌握

网友:
会被爬坡到一半忽然失去动力后溜的车主打死

网友:
没事,很容易,串联电流如同水管,想哪里小就捏哪里一下。。。。。。
她娘我编不下去了。。。。。。
无论你捏哪里,整条水管通过的水都是小了,你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完全没意义,放电均衡还消耗其他高容量电池的循环数,充电也会拉长时间,无意义的发热,有意义么? ...

其实有有意义的,你去看一篇电池的文章就发现非常有意义 如果是多个电池组 意义就非常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联电路你怎么平衡放电?比如48V电动车,锂电池13串才够电压,串联后每颗电池(并联电池组)输出电流相等 ...

对还是有懂的人!其他一堆都是半调子装大神

网友:
你最起码要先了解串联并联吧? 容量差别不大的根本不需要操这心,有一串差太多你再怎么平衡也是用不久,除非跳过这串。成本你又接受不了。

网友:
差到需要调节了,基本废了

网友:
好多人的意识停留在消耗式均衡方案了,认为平衡电池的电压方法就是消耗掉电压上升过快的电池的充电电流。而这种消耗式均衡法是在电池饱和点开始运作,为了避免电池电压继续上升,并联的消耗电路逐步分担电池充电电流,直到其它电池也充满。然而这在放电模式下就没用了。
而现在的比较好的方案就是能量转移式均衡方案,通过超级电容,电感,变压器这类能量存储转移器件对高电压的单体抽取电流灌注到低电压单体的均衡方式,不仅在充电过程中使用使得整个过程中电池几乎步调一致达到终止电压,也能在放电状态下启用使得电池同时达到终止电压。并且放电过程中各电池电压保持一致。最简单是实例就是ETA3000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也许在配合好的电池组下充电均衡就可以了,放电均衡不需要,虽然某个单体已经没电其它单体可能还有少许电能,但是配对良好的电池组能够使得这种差异很小,而且解决某个小容量单体的过充问题的充电均衡技术就已经防止了该单体串联过充早衰问题,使得各电池衰老步调一致。所以只要精确配对初始状态就可以做到不错的表现了。
此外,主动的能量转移均衡方案实际上过于复杂,成本高,除了高端的应用一般场合不会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