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级管可以并联使用吗?惊险操作?

楼主(2019-10-25):
锂电池充电用,太阳能板子电压不太稳定,买了4.3v,1W的稳压二极管,担心功率散热不够,拟用三个并联,大神们讨论一下

网友A:
每只稳压管必须串均流电阻。

网友:
稳压值尽量一致的情况下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只稳压管必须串均流电阻。

稳压管同一型号的,还,要串吗

网友:
用10A有源并联稳压不好吗?

网友B:
稳压管 并联的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 并联的意义何在?

分担功率,以免过热

网友: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并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管同一型号的,还,要串吗

同一型号也有微小差别,容易造成稳压值小的电流过大,进入热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担功率,以免过热

稳压管只是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值,又不是走大电流的电路,哪里来的发热,和需要分摊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只是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值,又不是走大电流的电路,哪里来的发热,和需要分摊的功率 ...

如果太阳能电池板子电压很高电流很大呢

网友C:
太阳能板子给锂电池充电,只用稳压管怕是不行吧,一般都是专业的控制电路。如果小的太阳能板子还勉强,不宜推广

网友:
有种东西叫充电管理芯片,淘宝上一块钱的渣渣4056模块也甩这玩意几条街,拿稳压管来保护锂电池充电比拿保护板当充电截止还风骚。

网友:
本来发电效率就低,用稳压管效率更低了

网友:
感觉这个意义不大。譬如说如果电压升高了,如果各管真能分流的话,每个管子的电流是变小了,但是电压就降不下来了,那稳压管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是电压降下来了,那在这个电压下,总电流其实变成单管的三倍左右了,那分流的意义就没有了。总之感觉这个分流好像没有意义,因为稳压管实际上就是一个可变电阻,并联出来的结果不可预测。

网友:
多个同型号的稳压管并联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厂有用于ABB的产品有每条电源和信号线上就用两个4.7V稳压管并联做保护的

但充电用这个效率太底了,用一个DC DC降压板子最好!

网友:
并联应该是没有用的,比如一个4.31一个4.3,那么4.3的会将电压稳定在4.3V,所以4.31那个就不起作用。稳压管相差越大,越没有用。

网友:
并联不适合扩流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子给锂电池充电,只用稳压管怕是不行吧,一般都是专业的控制电路。如果小的太阳能板子还勉强,不宜 ...

太阳能给电池充电,需要一个恒流恒压的电路,单单一个稳压管肯定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