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声控灯座,坏了。求助。

楼主(2019-10-25):
楼道里的声控灯座坏了,拆开里面电路板如下,主芯片是CD4011BM。

电阻R2 烧糊了。不知道多大的,背面的可控硅直接烧粉了。。。

可控硅下面写的100-8 ,是不是100-8可控硅啊?

求大神指导下,R2应该用多大的?  可控硅用什么型号的?哪里可以拆一个?R2也是哪里拆个?

有电脑电源,监控电源。主板,显卡,都可以拆。

网友A:
可控硅应该是mcr100-8,r2接可控硅g极差不多50k-70k之间吧,搜一下网上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应该是mcr100-8,r2接可控硅g极差不多50k-70k之间吧,搜一下网上有图纸.

好的。谢谢了

网友:
用大于400v/3A的单向可控硅都可以代换,可控硅驱动是4011,而4011的应用电压12v左右,那么可控硅g极驱动限流电阻R2几k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已经换了100-6的可控硅,电阻用了一个40K的,可以了。

网友(2020-01-27):
这个有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向可控硅的

网友B:
这东西很容易坏,很难用久了,家里放着一个准备维修的。灯泡总是微亮,功率好像供不出来了。试着换过一个电容,也没起作用,干脆换了下来,还空着位置,照片上能看到。另外临时短路了二极管,当个长开灯来用。看看淘宝3.6元就能买到成品,不过买新品和自己修好了不一个感觉,维修的欲望总是满满的~

网友(2020-03-31):
不错修好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很容易坏,很难用久了,家里放着一个准备维修的。灯泡总是微亮,功率好像供不出来了。试着换过一个电 ...

问一下,为啥老款的声控灯座不支持LED灯?我安装上了。亮一段时间就闪,然后灭了也微微亮一点。可以改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下,为啥老款的声控灯座不支持LED灯?我安装上了。亮一段时间就闪,然后灭了也微微亮一点。可以改改 ...

负载串进电路里的,有些控制电路当初设计时只支持阻性负载,对于led感性负载不匹配,不建议改,还是花几元钱买个新的吧,新款很少不支持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串进电路里的,有些控制电路当初设计时只支持阻性负载,对于led感性负载不匹配,不建议改,还是花几 ...

哦。好像懂了。哈哈。买了2个,新的都支持LED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像懂了。哈哈。买了2个,新的都支持LED灯了。

好,希望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