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13 - 1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9-10-25):
本次分享,我们在基础上逐渐要开始加大难度,因为新电子元素的加入,我们的项目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控制该元器件的代码,因为这个案例接线调试对于入门的小白来说比较复杂,所以我在这里做一次详细的接线解释以及原理解释,对代码调试做一些详细解释。

本次试验的新元素——1位数码管
一、工具原料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ESP8266开发板
micro-usb线
数码管1个(共阳)
220Ω 电阻8个
面包板一个+若干跳线

二、硬件连接
(共阳即正极接在电源,负极接在引脚,控制负极电频高低来控制显示)

我在图中标注了详细的接法(接法不唯一,根据你的代码来接)

a,b,c…dp对应设置了什么,就把a,b,c…dp接到对应的引脚。

三、方法步骤
1、打开零知实验室软件开发工具,如图所示:

2、然后新建项目,输入以下代码:

/**
*    文件: 数码管-1位.ino      by 零知实验室([url=http://www.lingzhilab.com]www.lingzhilab.com[/url])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时间: 2018/05/31 6:13
*    说明: 测试1位数码管
**/

//下面为定义a~h, dp的引脚
int a = D5;//a段
int b = D6;
int c = D7;
int d = D4;
int e = D2;
int f = D1;
int g = D0;
int dp = D8;

int pinArray[8] = {D5,D6,D7,D4,D2,D1,D0,D8};//数组,通过下标获取

//分别显示0-9
void digital_show_0(void);
void digital_show_1(void);
void digital_show_2(void);
void digital_show_3(void);
void digital_show_4(void);
void digital_show_5(void);
void digital_show_6(void);
void digital_show_7(void);
void digital_show_8(void);
void digital_show_9(void);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int i = 0;
        for(i=0; i<=7; i++)
        {
                pinMode( pinArray[i], OUTPUT);
        }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digital_show_0();

        delay(1000);

        digital_show_1();
        delay(1000);

        digital_show_2();
        delay(1000);
        digital_show_3();
        delay(1000);
        digital_show_4();
        delay(1000);
        digital_show_5();
        delay(1000);
        digital_show_6();
        delay(1000);
        digital_show_7();
        delay(1000);
        digital_show_8();
        delay(1000);
        digital_show_9();
        delay(1000);
}

void digital_show_0(void) //显示数字0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LOW);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HIGH);
        digitalWrite(dp,HIGH);
}

void digital_show_1(void) //显示数字1
{
        digitalWrite(a,HIGH);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HIGH);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f,HIGH);
        digitalWrite(g,HIGH);
        digitalWrite(dp,HIGH);
}

void digital_show_2(void) //显示数字2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HIGH);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LOW);
        digitalWrite(f,HIGH);
        digitalWrite(g,LOW);
        digitalWrite(dp,HIGH);
}

void digital_show_3(void) //显示数字3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f,HIGH);
        digitalWrite(g,LOW);
        digitalWrite(dp,HIGH);
}

void digital_show_4(void) //显示数字4
{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LOW);
        digitalWrite(dp,HIGH);
        digitalWrite(a,HIGH);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d,HIGH);
}
void digital_show_5(void) //显示数字5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 HIGH);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 HIGH);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LOW);
        digitalWrite(dp,HIGH);
}
void digital_show_6(void) //显示数字6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HIGH);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LOW);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LOW);
        digitalWrite(dp,HIGH);
}
void digital_show_7(void) //显示数字7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HIGH);
        digitalWrite(e,HIGH);
        digitalWrite(f,HIGH);
        digitalWrite(g,HIGH);
        digitalWrite(dp,HIGH);
}
void digital_show_8(void) //显示数字8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LOW);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LOW);
        digitalWrite(dp,HIGH);
}
void digital_show_9(void) //显示数字9
{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digitalWrite(c,LOW);
        digitalWrite(d,LOW);
        digitalWrite(e, HIGH);
        digitalWrite(f,LOW);
        digitalWrite(g,LOW);
        digitalWrite(dp,HIGH);
}

2、按照之前的方式先【验证】,然后【上传】到开发板中。
四、成果展示
上面步骤成功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预期的结果了,如下:
效果视频:点我传送啦

网友A:
我抄,这烂的代码也做教程,用断码驱动的方式多好啊,什么符号数字随便显示,简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抄,这烂的代码也做教程,用断码驱动的方式多好啊,什么符号数字随便显示,简洁明了 ...

这就不对啦,我可是小白啊,从零开始,才有收获的,你可是高手,有基础的,我可不敢说我的有多好,我只想让和我一样的小白,踏踏实实的前进。怎能还没走,就想跑呢?说不定你有更简洁的代码,教我!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