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液晶驱动板和电源,遇到问题

楼主(2019-10-25):
拆一液晶驱动板和电源,遇到问题
拆开一个驱动板,发现里面的丝印WP7X P沟道MOS场效应管鼓起烧毁了
请问用哪种代替,特别是哪种丝印的管子可以代替。

搜索淘宝和度娘的资料

顺便求此驱动板配液晶屏TM150XG-26L10C的程序
屏参如下

原屏线和主板

原屏的逻辑板

现在要配的驱动板 ,请问能支持 吗?

拆开电源板 发现 共模电感 碎了 ,还得换,但是不知道参数,上面印字为UU9.8-005 1636 06 02,求替换原则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6c2aa5ef4afe04a1b071de6f.html
看参数估计这个可以替代?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0457447465

网友:
共模电感好像就骨架烂了而已,磁芯没碎没事的,线圈滴点502或者704粘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我最喜欢拆共模抑制电感,然后两根铜丝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喜欢拆共模抑制电感,然后两根铜丝就解决了

是直接用铜丝连接引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用铜丝连接引脚吗?

当然了,看看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包括特能和西普尔都开始这么干了

网友:
30V4A PMOS
试试SI2305  丝印 A5SHB
算了,好像不行。SI2305才20V

试试AO3407

楼主:
找到驱动板程序,但是不知道选哪个?也不知道如何刷程序?求指点

网友:
RTD2533的驱动板,貌似支持TTL和LVDS的屏,你的屏是TTL的吧?
程序我能帮你找找,刷程序得用一种通用液晶编程器。不明白一个15的液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难道是从回收站取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喜欢拆共模抑制电感,然后两根铜丝就解决了

我喜欢拆这个做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拆这个做飞线

那天没事了,拆毁俩,打算取铜,竟然发现,那线圈一捋直了就断一节,竟然已经是AL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天没事了,拆毁俩,打算取铜,竟然发现,那线圈一捋直了就断一节,竟然已经是AL的了 ...

这玩艺韧性挺好的啊,就算过热把绝缘层烧没了也不容易断的啊,为什么会断?难道是铝的?

网友:
高人,实在是高,这个根本不敢焊,不是我我胆小,而是我的眼睛看不见。

楼主:
已经用ch341a编程器连接刷机了,接线顺序如下:

找到CH341A编程器上刷24C芯片的位置,在24C芯片的位置的第5脚接驱动板的SDA脚,在24C芯片的位置的第6脚接驱动板的SCL脚,ch341a的地脚与要写的主板接上,主板通电,

利用我提供的软件就可以在线读写了。如果有个别机型烧写报错,请在SCL SDA脚接4.7K电阻去3.3V上拉

楼主:
能点亮上面的显示器了,下面是固件,但是显示时过扫描,部分内容超出显示器了

楼主(2019-11-25):
现在能点亮了,但是不会调整分辨率,屏幕过显示了

楼主:
另一台15寸三星显示器LTM150XH-L01,也能点亮,但是只是蓝屏,按键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