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特能TL-355C1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10-25):
特能TL-355C1电动车充电器采用特能第四代充电器充电控制芯片TL-Q4,特能第三代充电器充电控制芯片为TL-Q3。

网友:
哦?看来芯片里的程序升级了,功能有没有更新先进呢

网友:
用TOP271EG的充电器越来越多,手上没备件坏了修都不好修

网友:
连特能都用了整合方案

网友A:
Q1和Q4 是什么型号的,有个差不多的板子 这两个元件烧了,不知道原来是什么?

网友B:
这个充电器跟江禾v8比着咋样

网友(2020-01-03):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跟江禾v8比着咋样

特能四代,用料足些。
江禾V8,代电量指示,点闪脉冲(应该不是正负脉冲),功能强些但用料省。同价位,各有侧重

网友(2021-05-10):
引用 网友A:
Q1和Q4 是什么型号的,有个差不多的板子 这两个元件烧了,不知道原来是什么? ...

刚好拆开了第三代的,看看能参考不,Q1是4313M,Q4是BT151   500R。

网友(2022-05-08):
我的特能电动车充电器是Q4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