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出完了,勿念】出10只2.8V3000F动力型法拉电容

楼主(2019-10-25):
之前为了做点焊机买的一组18只2.8V3000F动力型的法拉电容,18年产库存全新品,不是用过那种,由于现在忙于工厂事情,也没太多时间去弄了,今天翻出来出掉算了,自己留下8只,出10只,刚测了内阻非常一致,从连接片测内阻都是0.25毫欧,放了快1年了电压还有1V多,说明漏电非常小,外观很好,没有啥擦痕,但是为了避免测试仪器的误差,内阻和外观还是都定义为垃圾吧,免得有纠纷!
看了咸鱼那种用过的卖20到35一只,我就出20一只吧,当时托朋友搞来这组花了500,运费又花了46,所以,就不再接刀了。
一般做电容点焊机需要2只,买两只的送一个原装连接片,带2只原装不锈钢螺丝,也就是需要自己再配2只螺丝,依次类推,如果都要2只都要求配全螺丝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只承诺配2只螺丝,如果螺丝有多余就多配,反正螺丝多出来我也没用。
对做电容储能点焊机有困惑不解的问题的的可以去看老站我发的贴子,也许能帮到你。

下面就是一些唠叨了:参数:2.8V/3000F,18年产库存全新未使用过的,不是用过拆下来的那种。
尺寸:不含螺丝和连接片为160*55*55(二手鱼上那些专业卖家拍的图多,可以去搜一下看看)
可承受放电电流:大于2000A
快递:因为最近快递都不能发电池,电容也被看作电池,所以只能发顺丰或者德邦,运费到付(顺丰和德邦的到付和先付一样钱),没称单只的重量,整组18只重量17kg,单只重量应该将近1kg,发货地是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可以自己上顺丰或者德邦查一下运费,毕竟东西便宜,就会觉得运费贵了,没办法,自己算一下合算不合算。
二手物品售出不退不换,看好下手,完美主义者和到手刀就别来了!
收到货后请24小时内确认收货,赔钱出的,就别拖着了,没啥意思!
非专业卖家,也比较忙,没太多时间去看论坛,更没太多时间去回复咸鱼,介意的勿拍,有啥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可以论坛跟帖,我看到就尽量回复。
购买地址:我在闲鱼发布了【超级电容,2.8v3000F法拉电容,为了做点焊机专门托朋友】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cHvIYrTykVz€后打开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220524&forceFlush=1

网友A:
运费是伤  这个好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费是伤  这个好重的

单个重量好像将近1kg,还没具体称重量,顺丰现在其实挺便宜的,不是商家,发那些小快递也要10元起步,顺丰也才12,而且顺丰续重比其他小快递便宜

网友B:
其实我想买电容,做汽车的通电延时。手动挡汽车,有事意外熄火在电点火时会全车断电,想靠这个临时电,顶1分钟这样。估计有难度。

网友C:
启动也就几秒钟  用大点的电容就行  有几万微法的电容  25V就够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买电容,做汽车的通电延时。手动挡汽车,有事意外熄火在电点火时会全车断电,想靠这个临时电 ...

很多人做启动辅助和汽车音响滤波,这东西做延时不知道行不行,毕竟算下来容量也才3ah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也就几秒钟  用大点的电容就行  有几万微法的电容  25V就够还便宜

做汽车启动的话,普通电容放电电流跟不上的,内阻太大,做启动辅助都是用动力型的法拉电容,淘宝那些diy好的启动辅助电容卖的老贵了

网友D:
我之前弄了6个2.8V/3000F的做汽车启动,在修理厂救援使用,用了半年,现在已经不行了,可能每次充电都是夹在正常车辆电瓶上,十几秒就充满了。,充电电流太大导致的把,前几天拆开测量一节电业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弄了6个2.8V/3000F的做汽车启动,在修理厂救援使用,用了半年,现在已经不行了,可能每次充电都是夹 ...

做启动电源要加均衡板

网友E:
拆了可惜了,不过多了也用不上

网友: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F:
百世可以发,顺丰太贵,省内12,省外就18了,比电容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世可以发,顺丰太贵,省内12,省外就18了,比电容都贵

谢谢兄弟提醒,我今天再问问百世其他业务员,昨天问了一个百世的业务员说这是电池,不给发,我解释说这是电容,他非说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了可惜了,不过多了也用不上

买来就当为了拆的,嘿嘿,没车用得上这48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提醒,我今天再问问百世其他业务员,昨天问了一个百世的业务员说这是电池,不给发,我解释说这是 ...

问快递员,不要去站点,我发过很多电池,去站点都不给发,找快递员有可能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