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海淘Milwaukee2505-22多功能快换夹头套装,全站首拆

楼主(2019-10-25):
Milwaukee米沃奇于2019年发布了新款M12系列锂电工具,其中M12 2551-22 FUEL SURGE 1/4六角液压冲击批、M12 2505-22多功能快换夹头套装已经眼搀很久了,前不久在美亚下单,通过转四方公司邮寄到手,2551-22不含充电器与电池1100RMB到手,2505-22不含充电器与电池1700RMB到手。
Milwaukee M12 2551-22 FUEL SURGE 1/4六角液压冲击批:0-3200RPM转速,最大扭矩50.8N·m,具有恒定功率输出、3+1档调节、REDLINK PLUS过载与过热保护等新功能;与2553-20比较结构更紧凑,运行振动更小、噪音更小。

Milwaukee M12 4-in-1 DRIVER KIT 2551-22多功能快换夹头套装:机械扭矩调节,0-1500RPM转速,最大扭矩33.9N·m,四个转换头为金属材质,3/8钻夹头口,祼机0.9KG,辅助手柄带有磁性。此次海淘为祼机+四个转换头+布包,没有要充电器和电池,拆包首发图如下:

一、纸盒包装正反面有产品信息:

二、布包及内部布局:

三、祼机+四个转换头,以及祼机大小,与一包抽纸比较:

四、四个转换头组合形状:
1.直角夹头:

2.电批六角夹头:

3.三爪夹头:

4.偏心夹头:

--------------------------与手中已有博世、麦太保快换夹头套装比较,具体说一下个人使用感受:
1.博世BOSCH GSR12V-15FC:0-1300RPM转速,最大扭矩30N·m,祼机重量0.7KG,电批、三爪、偏心、直角四个夹头,祼机与夹头之间有缝隙,夹头旷量在较合理范围之内,祼机(带电池)可以直立放置,安装偏心、直角后前倾斜。
---------------与2505比较,扭矩小了近4N·m,随着电池电压下降,差距会越来越大;2505四个夹头为全金属材质,而博世四个夹头感觉较轻;夹头旷量较大,比较明显是电批、偏心头,而且偏心夹头有卡顿感,可能我这个是个别现象。

2.麦太保 METABO PowerMaxxBS10.8V:0-1400RPM转速最大扭矩34N·m,祼机重量0.7KG,电批、三爪、直角三个夹头(偏心夹头单独淘的),祼机与夹头之间无缝隙,夹头旷量很小,同心度非常好,常常用来当攻击机使用;机器平衡非常好,单独上夹头可以直立放置。
-----------------与2505比较,扭矩差距不大,转速低了一些,手握舒适度非常好,夹头与祼机之缝隙很紧密;旷量优于2505,同心度也优于2505;最大缺点在于电池,这个不是事,我们自己DIY吧。

3.麦太保 METABO BS12BL QUICK:0-1650RPM转速最大扭矩45N·m,祼机重量0.9KG,电批、三爪、直角、偏心四个夹头,祼机与夹头之间无缝隙,夹头旷量较小,同心度好;机器平衡非常好,单独上夹头可以直立放置。
-----------------与2505比较,扭矩大了近5N·m,转速些高些,手握舒适度非常好,夹头与祼机之缝隙很紧密;旷量优于2505,同心度与2505差不多;最大缺点在于电池,平推式电池,方方正正,据说有保护、不好换电池芯。

四款多功能快换夹头套装的比较:麦太保 METABO PowerMaxxBS10.8V > Milwaukee M12 4-in-1 2551-22 > 麦太保 METABO BS12BL QUICK > 博世BOSCH GSR12V-15FC。

楼主:
        再说一下充电器,现在能买到的米沃奇充电器都还行,但原装充电器做工确实扎实,用料也足;原装M12充电器分200V、120V,很简单就能改成220V。
        要说的是另一款M12-18充电器,原装分为220V、120V,也比较容易改成220V,换压敏、换电容就行了;但是这款充电器原装货分3A、6A,在给M12电池充电时,3A充电器确实是足3A恒压恒流充,6A充电器只有4.5A恒压恒流充,要注意的是,M12好像没有涓充,需要拔下电池再插上才可以,可能是我手欠,动过电路的,希望那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我只对2551感兴趣,啥时候上图?

网友:
是拍摄角度问题还是视觉错觉。。。我总感觉上边的缝隙比下边大不少,每个夹头看起来都是向下偏。之前对这个也是长草已久,阻止我砍手的原因是外形。

网友:
M12系列无与伦比

网友A:
正反转切换开关在顶上?这使用时不方便吧。

辅助手柄是不是多余的,这设计也是奇葩。

2551的扭力关注下,扭力是不是小了,要是能达到10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切换开关在顶上?这使用时不方便吧。

辅助手柄是不是多余的,这设计也是奇葩。

2551官方标50.8nm,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更长时间的持续扭矩。看了个视频2551和2553对比的,拧粗长自攻螺丝,2553要快一丢丢,2551的反震力和噪音则明显小。根据冲击结构理解并猜测,传统批冲击是属于短时间硬性型,油压批属于长时间柔性型。并且根据冲击原理,传统批带有轴向冲击,油压批完全没有轴向冲击。我个人意淫,传统批用于硬质材料打螺栓更好,硬性撞击使得螺栓更紧固。油压批更适合软质材料打自攻,冲击平滑易于控制,不容易打坏东西。以上全是猜测,我手上有2553,2551在路上,到了以后对比一下,这两货应该是不同用途。

网友:
电量指示和照明灯挺有特点

网友:
给推荐个 12 V 小巧 扭矩大点的钻把

网友:
坐等油压起子评测

网友:
谢谢分享,高级货,观望

网友B:
Milwaukee M12 2551-22 FUEL SURGE 1/4六角液压冲击批
这个我在淘宝代购的
一般代购几天到啊,我的到今天还没有收到,已经14天了,看物流走的也是转四方
从旧金山出发的
国内是圆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lwaukee M12 2551-22 FUEL SURGE 1/4六角液压冲击批
这个我在淘宝代购的
一般代购几天到啊,我的到今 ...

我之前递四方是15天左右周期,每周两班飞机,起飞到清关完大概7个工作日,加上四天周末和国内时间差不多15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ilwaukee M12 2551-22 FUEL SURGE 1/4六角液压冲击批
这个我在淘宝代购的
一般代购几天到啊,我的到今 ...

我的应该跟你是同一家。。。哈哈哈

网友:
口水横流,12V系列又想添置新货了。问一下快换的那个扭力是机械和还是电子的?

网友:
看做工和质感,很舒服啊,就是太贵,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应该跟你是同一家。。。哈哈哈

真的吗??巧了

网友:
这种多头的不皮实,干活不方便,
单一工具好

网友:
哎哟,这么巧 我的也是国内首发第一把

网友:
和喜利得12v Sf 2-A 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