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儿子做个智能小车

楼主(2019-10-25):
源码 APK 以及RT5350固件和编程器固件已上传
https://pan.baidu.com/s/1RR4U5R3fJE2kTfYm-Ss2Ug
提取码: k3xq
手机按键按着走,松手停止。不像有的软件必须按停止才停车。

十一的时候学校要国庆彩车,给儿子做了一个。

儿子玩的挺高兴,不甘心的上交了。干脆再给儿子做一个吧。
先前用的步进电机,儿子嫌跑的太慢,这次换个N20。
原来用的ESP8266透传,这次添加了摄像头,换个WIFI模块吧。

大的红色模块是电机驱动,小红色是5V升压,蓝色是3.3V降压。插接口链接WIFI模块。

摄像头部分,感光,高亮LED和红外补光灯

外壳

先装一部分

木纹贴纸美化一下

单片机下载口,用于以后添加功能和调试。用了一个耳机接口,插入后断开wifi模块。

装上充电模块和电池,放到充电口下了,旁边充电指示灯和开关。

盖上盖子完工。

可以开开心心的玩耍了。
唯一缺点就是WIFI模块有点垃圾,RT535,分辨率640*480只有3-4帧,画面一卡一卡的。分辨率调低了,画面模糊。就是这玩意有不少,主要是不花钱。

焊接的下载线

程序都是抄的,自己拼了一下,编译没警告也没报错,也就没细看。不知道有没有错的地方。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fer =0;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int URTAReceivedCount=0,n=1;
uchar data Tempdatatable[5],CommandDatatable[5];//数据包
sbit MainLight=P3^5; //主灯
/************波特率发生器相关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fr AUXR=0x8E;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协议规定:
包头  类型位  数据位 数据位   结束位
0XFF   0X**   OX**   0X**      0XFF
各命令说明:
类型位   数据位  数据位  功能

0X00       0X02  0X00    前进
0X00       0X01  0X00    后退
0X00       0X03  0X00    左转
0X00       0X04  0X00    右转
0X00       0X00  0X00    停止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ES=0; //关串口中断
RI=0; //软件清除接收中断
temp=SBUF;
  if(temp==0XFF && URTAReceivedCount<3)
     {
       Tempdatatable[0]=0xFF;  //包头
       URTAReceivedCount++;
     }
  else
     {
       Tempdatatable[n]=temp;
       n++;
           if(URTAReceivedCount==0&&n==2)
           n=1;
     }

  if(URTAReceivedCount==2)//包尾
    {
       Tempdatatable[0]=0XFF;
       Tempdatatable[4]=0XFF;
       n=1;
       URTAReceivedCount=0;  //组包完毕

    }

  CommandDatatable[0]=Tempdatatable[0];
  CommandDatatable[1]=Tempdatatable[1];
  CommandDatatable[2]=Tempdatatable[2];
  CommandDatatable[3]=Tempdatatable[3];
  CommandDatatable[4]=Tempdatatable[4];

  ES=1;//开串口中断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void Uart_Init()//使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STC12C560S2或带有独立波特率发生器//、//的单片机均可)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Moto_Forward()
* 功能 : 电机1、2启动,都是前进,整车表现为前进。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Forward()
{

       P1= 0x06;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Backward()
* 功能 : 电机1、2启动,都是后退,整车表现为后退。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Backward()
{

    P1= 0x09;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TurnLeft()
* 功能 : 电机1后退,电机2前进,整车表现为左转。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TurnLeft()
{
      P1= 0x05;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TurnRight()
* 功能 : 电机1前进,电机2后退,整车表现为右转。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TurnRight()
{
     P1= 0x0A;

     Delay_1ms(100);
}
/********************************************************************
* 名称 :Moto_Stop()
* 功能 : 电机1停止,电机2停止,整车表现为停止。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oto_Stop()
{

      P1= 0x00;
   Delay_1ms(100);
}
/*********************************************************************************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MainLight=1;
    Delay_1ms(200);
Uart_Init();//使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while(1)
  {

   if(CommandDatatable[0]==0XFF && CommandDatatable[4]==0XFF)
      {
           switch (CommandDatatable[1])      //根据键值不同,执行不同的内容
             {
              case 0X00:  //类型位0X00,表明是控制数据包,进入控制数据case
                  switch(CommandDatatable[2])  //根据数据位的值来进行选择执行不同的动作
                           {
                             case 0X00:
                                        Moto_Stop();
                                        break;
                             case 0X01:
                                        Moto_Forward();
                                        break;
                             case 0X02:
                                        Moto_Backward();
                                        break;
                             case 0X03:
                                        Moto_TurnLeft();
                                        break;
                             case 0X04:
                                        Moto_TurnRight();
                                        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0X09:    //类型位0X09,表明主灯
                  switch(CommandDatatable[2])
                 {
                        case 0x09:MainLight=1;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case 0X08:  //类型位0X08,表明是大灯数据包,进入大灯case
                  switch(CommandDatatable[2])
                           {
                             case 0X08:MainLight=0;break;
                                                         default :  break;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网友:
足够骄傲了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能不能给出电路图和程序?

网友A:
无分享上下机代码差评

网友:
无分享上位机程序及单片机代码差评

网友B:
从动轮轴那部分是怎样做的,想看看。
老哥这动手能力稳得很啊!!

网友:
真正的技术宅呀,孩子的玩具都做的这么高级 。

网友C:
这WiFi固件能给我么我也有这种模块

网友:
手机app用的是什么

网友:
这帖子是不是没有发完?我晕,这孩子的父亲真是了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WiFi固件能给我么我也有这种模块

固件有的,不过这模块需要一个测试版才能刷机,需要有网口。需要的话明天我分享一个编程器固件,不需要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分享上下机代码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动轮轴那部分是怎样做的,想看看。
老哥这动手能力稳得很啊!!

两个从动轮两根轴。外壳上一边一个轴,中间是找了一节圆珠笔管,两头也是轴承,从动轮插进去装了一个固定轴的紧固件,上紧螺丝后就出不来了。有中间部分,也不会被皮带拉偏。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儿子我也有一个,可是这个我却仿不来

网友D:
rt5350发热很大,性能也不高,用途倒是挺广 支持usb可以挂u盘 摄像头等,640 480分辨率帧率才几帧 是不是摄像头不行

网友:
手工真不错,切割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5350发热很大,性能也不高,用途倒是挺广 支持usb可以挂u盘 摄像头等,640 480分辨率帧率才几帧 是不是摄 ...

5350和摄像头都是翻出来的,有什么用什么,本着少花钱或不花钱。估计也玩不了多长时间就扔一边了。

网友:
突然发现我有好多减速电机,看来可以D个车子了,可惜不会单片机

网友:
别人的爸爸怎么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