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十几块的表,DMM8906,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9-10-25):
买电池的时候看到有卖万用表,十几块挺便宜的,买了块,拆开看看,虽然是牛屎,不过应该是库存的老表,用料比现在的便宜表多些,还有几个芯片,现在的便宜表拆开只有稀稀拉拉几个电阻,精度似乎一般,我也没有基准.用别的表测可调电源电压读数都跟电源一致,这个表要低零点几伏。别的我还没测。

网友:
笔插底座还真良心。现在100多的都是薄铁皮卷的筒

网友:
哪里买的啊。。要是网上的麻烦pm个链接

网友:
这表比卡片表强多了,抗用。

网友:
十几块值了!

网友:
这个要是十几块比什么优X高之类十几块的好太多了。

楼主:
这个表11块,我感觉挺值了,反正我用过的几十块的表都没这个用料多

网友:
这个比优X高的成本要高,表插座和胜利的方法一样

网友:
做工很好,表笔坐和胜利一样,有链接吗?发一个看看,谢谢

网友:
这种表笔座耐用,现在的大部分表只为了节约成本不耐用,十几块值了

网友:
物美价廉,值得推广,好眼力

网友:
希望上链接…………。

楼主:
打开闲鱼€gGvoYr8eEFk€后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