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翻盖手机带浏览器但是不知道怎么联网

楼主(2019-10-25):
有一个老手机 看到浏览器功能就想联网试试
但是发现没办法输入下划线 字数也不够 还有就是为什么叫姓名 不叫ssid 没玩过这种手机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这个添加网络不是指的wifi

网友:
得插手机卡 用2G上网  不能连WIFI

网友A:
那时候用的运营商网络, 走E网或者G网的, 又贵又慢。

网友:
早期的 WAP上网模式

网友:
如何设置彩信?
  进入“设置”-“设置向导”-“**”选择“彩信”后可自动读取设置信息,如果不行,就得手动设置
  移动:
  进入“设置”-“手机设置”-“连接”-“接入点”,按左键进入“选项”-“新增接入点”。
  连接名称:CMCC MMS GPRS;数据承载方式:分组数据;接入点名称:cmwap;用户名:不填;提示密码输入:否;密码:不填;鉴定:普通;主页:http:// mmsc.monternet. com
  然后点左键进入“选项”-“高级设置”,
  网络类型:IPv4;手机IP地址:自动;DNS地址:自动;代理服务器地址:10.0.0.172;代理端口号码:80
  返回后进入“信息”,左键进入“选项”中“设置”,选择“彩信”,主要是设置“接入点”,其余可以保持不变。接入点选择刚才的CMCC MMS GPRS,而彩信提取方式如果设置为“注册网络自动提取”就可以自动收取彩信,如果设置为“手动”则有新彩信时将收到一条提示信息后须手动下载。

2
 联通:
  进入“设置”-“手机设置”-“连接”-“接入点”,按左键进入“选项”-“新增接入点”。
  连接名称:彩信(GPRS);数据承载方式:分组数据;接入点名称:uniwap;用户名:不填;提示密码输入:否;密码:不填;鉴定:普通;主页:http:// mmsc.myuni.com.c n
  然后点左键进入“选项”-“高级设置”,
  网络类型:IPv4;手机IP地址:自动;DNS地址:自动;代理服务器地址:10.0.0.172 ;代理端口号码:80/9201
  返回后进入“信息”,左键进入“选项”中“设置”,选择“彩信”,主要是设置“接入点”,其余可以保持不变。接入点选择刚才的彩信(GPRS),而彩信提取方式如果设置为“注册网络自动提取”就可以自动收取彩信,如果设置为“手动”则有新彩信时将收到一条提示信息后须手动下载。
3
如何设置上网?
  进入“设置”-“设置向导”-“**”选择“wap”和“互联网”后可自动读取设置信息,如果不行,就得手动设置。
  移动:
  进入“设置”-“手机设置”-“连接”-“接入点”,按左键进入“选项”-“新增接入点”。
  WAP方式
  连接名称:wap over gprs;数据承载方式:分组数据;接入点名称:cmwap;用户名:不填;提示密码输入:否;密码:不填l;鉴定:普通;主页:http://wa p.monternet.com
  然后点左键进入“选项”-“高级设置”,
  网络类型:IPv4;手机IP地址:自动;DNS地址:自动;代理服务器地址:10.0.0.172;代理端口号码:80

4
 互联网NET方式:
  连接名称:CMNET;数据承载方式:分组数据;接入点名称:cmnet;用户名:不填;提示密码输入:否;密码:不填;鉴定:普通;主页:不填
  然后点左键进入“选项”-“高级设置”,
  网络类型:IPv4;手机IP地址:自动;DNS地址:自动;代理服务器地址:不填;代理端口号码:0

5
 联通:
  连接名称:互动视界(GPRS);数据承载方式:分组数据;接入点名称:uniwap;用户名:不填;提示密码输入:否;密码:不填;鉴定:普通;主页:http://wa p.uni-info.com.c n
  然后点左键进入“选项”-“高级设置”,
  网络类型:IPv4;手机IP地址:自动;DNS地址:自动;代理服务器地址:10.0.0.172;代理端口号码:80/9201
  联通暂不提供uninet上网方式。

这个要插卡用2g信号上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用的运营商网络, 走E网或者G网的, 又贵又慢。

请问SSID在哪输入 我的网络没有密码

楼主:
好像其他的键盘手机也没有搜索或输入ssid 连接网络的设置选项 还是我不会玩

网友:
你这手机没有WIFI功能,你插上你的手机卡,然后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就可以上网了,就是网速很慢。支持2G,gprs的速度。每秒10几k。

网友:
有带数据线和软件的话,也可以连接电脑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