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在线式电源

楼主(2019-10-25):
继续咋天的贴子,风扇,两只大的,这是只小的。两只大的,坏了一只,因缺油烧坏,定子铁芯挺特殊的。一只大保险,正面画一只电阻,一只二极管串连。反面标690V,700V,500V,没标电流,几呼没认出来,厂家,mADE,1N,1ND1A,不认识,不知是不是保险丝。大变压器好难拆,一边焊死了,只能从下边开口处一片一片抽出铁芯片。这是拆下的线圈220V初级绕组,2只并连,次级线圈,四只并连。这变压器拆的有点后悔,初级线圈两只并连,拆开就是个隔离变压器,吕线的,近3mm粗,初次级线径相同,
改电焊机电压96V,太高,自已也用不上,
谢谢大家观尚,电路自已也搞不清楚,也没时间细看,浪费大家时间了,。

网友A:
那个大保险牌子就是bussmann

网友B:
我我一眼看起来也像个隔离变压器。那是一个好东西,拆了真是可惜了。
能完美复原还会用得上

网友C:
这变压器拆了可惜了

网友D:
铁芯可以尽量复原,只是性能比原来差点,当隔离变压器凑合用。有一个大电机风扇,像建准220V短路环罩极电机。小电机风扇估计是276单芯片霍尔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保险牌子就是bussmann

看不出是多少A的,还标个二极管和一电阻串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我一眼看起来也像个隔离变压器。那是一个好东西,拆了真是可惜了。
能完美复原还会用得上 ...

不复原了,没地方放,今天把铁芯也送废品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变压器拆了可惜了

没地放放,当废品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芯可以尽量复原,只是性能比原来差点,当隔离变压器凑合用。有一个大电机风扇,像建准220V短路环罩极电机 ...

大风扇是220V交流罩极电机风扇,全金属吕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