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已完修]请教应急灯八脚三档拨动开关的型号。【型号找到了,型号为SS-23...

楼主(2019-10-25):
拨动开关8脚三档,经测量 长为12.5MMX宽6.5MM 柄长5MM,马云家到处搜索找不到这种大小的,只搜到SS23D03G5的型号的,但长度是16MM太长了,谁知道这种尺寸8脚三档开关的型号?

最后没办法,看顶部的位置可以放两个船型开关(其实早就想这么改了,但怕顶部不是平面槽难开所以一直犹豫),先开两个槽,槽边打502胶水防止掉粉末,加了两个船型可同时控制两路灯,还是船型开关通断接触好,这样一劳永逸。

雅阁50珠应急灯改开关开槽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xNTI4MzUxNg==.html?spm=a2hzp.8244740.0.0

雅阁50珠应急灯开关开槽边缘打胶不掉粉末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xNTI4NTQ4MA==.html?spm=a2hzp.8244740.0.0

雅阁50珠应急灯DIY开关线视频 用了几根超细镀银线(以前D好,一直没用,这次用上了)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xNTI4MTYzNg==.html?spm=a2hzp.8244740.0.0

雅阁50珠应急灯改船型开关完修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xNTI3OTEwMA==.html?spm=a2hzp.8244740.0.0

昨晚无意查看马云家的购物车,发现原来好几个月前胡乱搜索就找到了,放到购物车里没去查看(因为购物车里面的商品多),一查拨动开关的图纸大小跟我应急灯上的开关大小基本一致,二来由于SS-23D07这个型号与SS-23D03这两种开关长得实在太像了,区别是SS-23D03长度多出4MM,外壳固定脚是4个,SS-23D07外壳固定脚是2个,真是迟到的发现,所以发一下,以便有需要的兄弟购买替换。

雅阁50珠应急灯原配拨动开关SS-23D07大小尺寸图纸:

网友A:
是这种吗?型号看不清楚。

网友B:
拆开清理一下装回去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吗?型号看不清楚。

看不清你这开关长多少MM?我的是长12.5MMX宽6.5MM,推动柄高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清理一下装回去还能用

主要是怕里面的接触片已经变形了,现在开应急灯,灯珠一闪一闪,忽亮忽暗,不知拆开能否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里面的接触片已经变形了,现在开应急灯,灯珠一闪一闪,忽亮忽暗,不知拆开能否修好。 ...

拆开看看才知道,我拆过很多基本都能修复,只要不是电流太大过热的话,一般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才知道,我拆过很多基本都能修复,只要不是电流太大过热的话,一般不会变形。 ...

好的,我之前也有这种想法,就怕拆坏无法修复就没得用了。

网友:
应急灯内部空间够大的话,可以去掉原来开关,使用洞洞板随便装个普通的八脚三档波动开关,再接到原电路上就可以。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不要拆,直接上论坛神油,然后来回开关几次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不要拆,直接上论坛神油,然后来回开关几次就差不多了

我就是用WD40洗过,过后还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才知道,我拆过很多基本都能修复,只要不是电流太大过热的话,一般不会变形。 ...

这下好了,本想用洗洁精洗掉以前碰在里面的WD40,结果听见一群狗杂在说话,一分神一个接触片被冲到下水道冲没了,修不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WD40洗过,过后还接触不良。

这样啊,我鼠标按键一般都用WD40点一下的然后就好使了,您这种开关没使用过,如果还是接触不良就不知道怎么弄了,不过还是帮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下好了,本想用洗洁精洗掉以前碰在里面的WD40,结果听见一群狗杂在说话,一分神一个接触片被冲到下水 ...

弄个铜片DIY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下好了,本想用洗洁精洗掉以前碰在里面的WD40,结果听见一群狗杂在说话,一分神一个接触片被冲到下水 ...

这个只能找个类似的开关拆了看看有没有触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清你这开关长多少MM?我的是长12.5MMX宽6.5MM,推动柄高5MM。

长15mm,宽6mm,柄5mm,型号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找个类似的开关拆了看看有没有触片了

已经完修了。

网友A:
早年的收音机波段开关里有,如今元电手电的开关也是这种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的收音机波段开关里有,如今元电手电的开关也是这种触片。

已经修好了,推动开关的接触寿命一般不长,改成两个船型开关代替,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年的收音机波段开关里有,如今元电手电的开关也是这种触片。

修好就好,开关太小也是损坏原因之一,还是大点的不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里面的接触片已经变形了,现在开应急灯,灯珠一闪一闪,忽亮忽暗,不知拆开能否修好。 ...

喷点油,来回咣当咣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