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H的铅酸电瓶,为什么每个眼加2.5ml水就快满出来了?不是说加5ml吗?

楼主(2019-10-25):
今天试试加水,之前问坛友说是5ml,但是我只加了2.5ml甚至有些眼只加了2ml就快满出来了,这不对吧?用的针筒,刻度也不会错啊

网友:
那就说明不缺水

网友A:
一个是看缺不缺水,再一个是,要插的稍微深一点,不然在口口上,里面有气体形成阻挡,进不去,一点点就溢了

网友:
你弄点洗衣粉,混水,然后找个铁丝圈,蘸水,一吹,就明白了
我习惯于针头扎进感觉到的软乎地方,那是两个板板中间,摁进去就行了

网友:
可能里面有气体,抽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看缺不缺水,再一个是,要插的稍微深一点,不然在口口上,里面有气体形成阻挡,进不去,一点点就溢了 ...

不是说最好不要针头吗?会起反应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最好不要针头吗?会起反应的吧?

用软细橡胶管插里面加,要慢推 并振动轻轻摇晃电瓶12ah缺水加5到6ml就行,你要用个小手电照着加,看液面和极板持平或略低 不要没过,低于1年的电瓶不要加 不缺水。

网友:
气堵了,没加进去好吧,我加都是几十毫升的.

网友:
电池极板上面覆盖有防溅板,就是多孔塑料片。
软管要伸到塑料片的孔里,抵到极板,再注射器推射。
否则水半天下不去

网友(2019-11-26):
加水的量,不同电瓶,不同使用,都是不同的量。
具体加多少,是加到电瓶的最高水量刻度线,为准!!!

网友(2020-01-21):
前几天刚加过,一格20毫升

网友:
加水也会坏的
而且坏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