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光猫接收功率-25点多,有问题吗??

楼主(2019-10-25):
俺的光猫接收功率-25多,有问题吗??

之前刚刚安装好移动宽带后........

看了下光猫的下行接收功率........

是-13点多..........

现在-25点多了呢........

原贴-13点多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333

现在-25点多了呢........

俺的光猫接收功率-25多,有问题吗??

网友A:
貌似正常数值, 不过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正常数值, 不过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不知道,中间看过几次,变化不是很大,就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今天看下,-25啦呢。

网友:
后期被线路被加分光器了光就后变大很正常

网友B:
有问题。
本地移动光功率小于-26就算不合格了。过二级分光一般也就-20~-23的样子。不会这么低。
你这个就在临界点上了。在我这移动甚至会主动派线务员来修(有考核指标)。
光纤这个东西如果能稳定这个状态倒是不影响你上网。不影响速度不影响延迟。但一旦超过临界值会立刻没网。
稳妥起见你这个准备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
本地移动光功率小于-26就算不合格了。过二级分光一般也就-20~-23的样子。不会这么低。
你这个就在 ...

对对,报修吧,顺带看看是不是皮纤子哪里有弯折的地方,弯折也会造成光衰过大

网友:
稍微动几下,可能就会断网了,一般到23左右才能接受。最好是报修。

网友:
可能是初初安装时发现光功率过大不能回单,只能用法兰解决,后来加分光板了就不达标了,电信不超28都可以上,就是不达标需整治

网友(2022-05-07):
找师傅换个光分器接口就行了

网友:
一般接收光功率参考值:-27 — -8dBm

网友:
我家20.5,以前18

网友:
有可能是上级其它线路断过没接好,

网友:
电信的,现在-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