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交换机的问题

楼主(2019-10-25):
我们这一楼有个交换机经常掉线, 这个交换机是从顶楼交换机到2楼交换机再接出来的线,算是第3级
掉线的时候交换机内部IP全部可以ping通, 但ping不通上级交换机以上的IP, 上级也ping 不下来, 但是网线单测没有任何问题, 上级和本级的网口灯都全亮, 并且无论是拔插任意一端的网线或重启上级或本级交换机都能暂时恢复正常, 后续又不定时掉线
也试过绑定物理地址之类, 没有效果, 也试过查找环路, 但这个交换机上总共只下接了两台电脑没有环路
还换过更换交换机,没效果. 唯一没换的是它的上级交换机和网线(太麻烦), 并且接在它上级交换机上的其它电脑也没有问题

实在是找不出原因来, 只好另外找了条线路搞无线

更新一下, 3天前把掉线的交换机换成了路由器, 目前正常.继续观察.

补充内容 (2019-11-12 21:01):
补充一下: 这个问题通过把末端的交换机换成路由器解决了.
也就是说: 二楼交换机后面接任何一个交换机都会不定时被踢下来, 但接路由却不会.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很头疼

网友:
网线太长?有干扰?

网友A:
拓扑图?网线长度?
如果确定交换机没问题,没环路。可以检查网线。
注意测线器能测通不代表能用。
见过4铜包铝4铁丝的网线,测线器通,接上网络就是时好时坏。后来换8芯全铜网线所有问题都消失。
合格网线90m以内应该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拓扑图?网线长度?
如果确定交换机没问题,没环路。可以检查网线。
注意测线器能测通不代表能用。

8芯线, 测过全通, 2楼交换机是24口8芯口, 一掉线的是百兆4芯口, 一楼的换过4次不同的基本可以确定问题不在这. 线的话布在夹层换起来很麻烦.
故障出现时间不固定, 最长可能间隔大半月,短的在插上去后隔3分钟就掉,拔插一下又连上,过5分钟又掉
我总觉得2楼交换机有可能有问题,但又没有足够证据

网友B:
两端的水晶头换掉,以及换个网口试试。

网友:
用的什么交换机?网线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的水晶头换掉,以及换个网口试试。

换网口试过, 任是同样情况.
水晶头没换过.
掉线时,什么都不动只开关一次交换机(无论哪个交换机)就会连上, 线也测过几次没有发现问题(单端测, 双端测, 故障时测, 均是正常)

网友:
把出问题的交换机,换好一点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网口试过, 任是同样情况.
水晶头没换过.
掉线时,什么都不动只开关一次交换机(无论哪个交换机)就会连上, ...

为什么不先换水晶头?不都是从最简单的查起吗?

网友:
感觉是网线的问题,质量不好的网线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有时候测线仪也测不出来。

网友:
上级交换机问题,不是网线问题,网线质量问题故障会有一定规律。不可能网线问题正常半月,有时又3-5分钟出故障。至于水晶头肉眼观察没起卤,没生锈,则应该没毛病。

网友:
个人看法水晶头出毛病,两头都重做。又不是造飞机研究核弹多难,分分钟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先换水晶头?不都是从最简单的查起吗?

因为水晶头测过没有任何问题啊.

另外只要把水晶头直接连电脑这个连接就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连交换机就会掉, 不管换几次新交换机都不行.

网友:
水晶头也不要光看测量都通,如果看着氧化了,要么换,要么就先用壁纸刀片刮掉氧化层,我家前几天刚装的网线,我电脑连墙插的网线水晶头氧化了,时不时的断网,刚插上水晶头电脑识别网络很慢,连接速率也只有百兆,后来用刀子刮刮好了,连接速率也恢复到1G了

网友:
很大可能还是网线问题。

网友:
现在成品光纤很便宜,换光纤,包治百病

网友C:
我给一个老酒店修理网络时也遇到过。他的线材是六类带屏蔽层的线,没有超过70米的地方。总是用用就没网了,后来发现用寻线仪插上一头,开寻线或者对线,然后再拔下来插设备上网线就好了。虽然可以用但是不治本,后来发现有的网线虽然可以通了,但是电脑显示为10m速度,加交换机也没用(灯不亮,偶尔亮)。测线仪测试全通,重做水晶头,换交换机口,都会出现时通时不通的现象。很是奇怪。内网绝无问题。我感觉还是网线质量不好,毕竟这线也用了6.7年了.都给老化降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一个老酒店修理网络时也遇到过。他的线材是六类带屏蔽层的线,没有超过70米的地方。总是用用就没网了, ...

有点不一样哦. 我这两个交换机网口的灯都亮着, 就是相互ping不通,但同交换机上的可以相互ping通, 无论拔插哪边都可以恢复, 现在直接把掉线的交换机直接换成路由器又可以用了

我现在怀疑和内网中了永恒之兰的那几台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