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理 DIY的12V 转USB 5V 设备

楼主(2019-10-25):
之前DIY 的  东西
USB 母口 的线 接触不好了。

将线全拆了,只要这个 母口,原来的线太细了。

换成粗线了,

其实就是个车充,12v转 接口,电流可以达到 1.5A

这边接的是 5.5 的 DC 插头,重新打孔走下线

USB 母头, 和电路板 用 热熔胶固定下,

打了2个孔来散热。

网友:
1.5A还能用用哈哈

网友:
这个就只能是能用就行,别的就没法说了

网友:
功率还算可以

网友:
12V转5V?莫非放在车上的?

网友:
好像车充降压看着一般,最好输出端加合适的稳压管,雪崩二极管等,万一电源芯片直通不会烧负载端。

网友:
质量一般化吧,别大电流

网友:
楼主也是个爱折腾的主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