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台式机电源

楼主(2019-10-25):
脑抽的联想呀,这种特殊的主板和电源让我怎么加显卡呀,没有6P接口,谁知道有没有转接线?还有这28瓦的是不是太小了。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A:
主板上有显卡插口吗?

网友B:
加显卡就要换电源,再加个24转14针线。

网友:
原来仓库有个,放哪里坏了280有点小了,这个电源也老化了,放过他把,

网友:
全汉的电源看做工不错,就是不咋的,我新买的电源一个月不到就挂了,只能寄回厂家保修。
现在品牌机的电源搞得插头都不标准了,DELL的微塔机也是这样的,根本就不通用了!

网友:
这种就只剩12v、5vsb和地线的电源,想改都没法改

网友C:
联想的东西不碰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显卡插口吗?

显卡插口自然有,只是电源插口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显卡就要换电源,再加个24转14针线。

真是坑呀,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换电源这种接口的淘宝看半天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东西不碰为好

感觉太坑了,当时就没注意电源的特殊性。

网友D:
换个标准电源,然后再买个转换头就行了~

网友:
联想该倒闭了,除了会做机箱,别的技术都不会,就是为了利益,什么好事都没干

网友E:
和我的一模一样,是不是4代15?

网友:
这电源的额定功率应该在200W左右,带不动任何需要独立供电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我的一模一样,是不是4代15?

对的,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标准电源,然后再买个转换头就行了~

都是需要什么转换头?标准电源我有。指导一下如何?

网友:
联想真他妈的坑,这是让你不能升级显卡,要升级只能买它高配显卡款,品牌机不能买啊,自己组装多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需要什么转换头?标准电源我有。指导一下如何?

淘宝有这种转接线,24转10、12、14,几块钱一根~

网友:
居然是这种小电源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