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乐视8000mah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10-25):
电池低压,已经无法充电了,只有拆开把电池充到3V以上充电宝才可以正常充电。

楼主:
主板细节先给电池外接充电。

修复成功,可以正常充电了。

网友:
今天刚组装一个乐视13400充电宝,用的垃圾电芯

网友:
漏电?导致降低?

网友A:
芯片使用不少,电路板另一面无元件吧。测一下电路板待机电流大不大

网友:
存放太久还是电芯自放电太大?
等牙膏ing

网友:
感觉不如小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使用不少,电路板另一面无元件吧。测一下电路板待机电流大不大

2楼第七张图有黑胶的就是电路板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使用不少,电路板另一面无元件吧。测一下电路板待机电流大不大

8   9    10楼是背面细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第七张图有黑胶的就是电路板背面。

手机屏小看帖不畅,放大清晰了。正反两面使用器件不少!

网友:
乐视老板回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细节先给电池外接充电。

像是早期产品,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好像是输出同步整流升压,加线性充电方案。比品胜羽博等二极管整流升压好点,小米10400比楼主的更好点,好像是充电升压,路径管理等多合一同步整流,可以边充边用,但断开充电的时候,输出也会断开几秒,然后检测负载端,有负载输出会切换到升压输出。

网友B:
有点像小米用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小米用的电芯

小米是4.4V,这个是4.2V电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板细节先给电池外接充电。

看着用料还行啊。

网友:
我的是电路板烧了,没见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用料还行啊。

是的,输入输出标的2A,实际1.6-1.8A,也不错了。

网友:
乐视的东西都这样,没考虑内置电池电压太低情况下的恢复问题。

网友:
乐视堆料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