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动车全车无电,短接电门锁二根线为何冒强烈火花致控制器烧毁?

楼主(2019-10-25):
36V有刷电动车全车无电,电池及连接线正常,断开电门锁线,测电门锁不通,然后把二根进线短接时,冒出似电瓶短路一样强烈啪啪火花,此时听到控制器处啪的一声响,拆控制器,里面一个63v1000uf的电容爆浆了,再短接电门锁二根线正常,全车有电了,但又出现飞车现象了,这是啥情况?

网友:
啥叫 飞车现象,   你得好好给大伙 指教一下..

网友A:
飞车就是不用拧把,自己飞

网友B:
都爆浆了,换控制器再测试

网友:
都爆浆了  干嘛不换一个

网友C:
爆浆应该和短接电门线没有关系,是寿命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浆应该和短接电门线没有关系,是寿命到了吧

就是有关系啊,照理电门锁进出二根线是同一根正极线,但是电门锁坏了,把进出二根线不通过电门锁直接接在一起,然后就悲剧了,把控制器烧毁了!应该是短路了,怎么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车就是不用拧把,自己飞

对的,是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爆浆了,换控制器再测试

要找原因啊,不然还要烧控制器,电门锁二根进出线接在一起怎么会短路?就是形成正负极了

网友D:
你说柴油机或汽轮机发生飞车我还相信,问题是电瓶车发生飞车是个什么鬼?

网友E:
先讲个小故事:一个工厂里有三个主人公:厂长,生产部经理,库管员。某天库管员身体不适没上班,厂长发现生产部经理车间的货没有入库,于是大发雷霆,亲自督办,强制将货放在库房门口,结果库管吓坏了,带病上岗入库,入了一半,累得嗝屁了,一命呜呼。然后厂长觉得生产部经理不称职,之前没有及时入库,换了新人,库管可有可无,死了就死了吧,还少一个人的开销,就这样运行起来了,结果产品接连不断的丢失,损坏。
看到这里,那个厂长就是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柴油机或汽轮机发生飞车我还相信,问题是电瓶车发生飞车是个什么鬼? ...

飞车就是相当于车把拧到最大,电机最高速运转,但不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柴油机或汽轮机发生飞车我还相信,问题是电瓶车发生飞车是个什么鬼? ...

电动车飞车是指电车通电后转速不受控制,全速运转

网友F:
有刷电机,
好吧,安慰楼主,检查一下电机还能不能转,
控制器估计得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讲个小故事:一个工厂里有三个主人公:厂长,生产部经理,库管员。某天库管员身体不适没上班,厂长发现生 ...

不会听故事,小白就请教一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刷电机,
好吧,安慰楼主,检查一下电机还能不能转,
控制器估计得换新的了 ...

电机好的,第二次把电门锁二根线短路相接后全车有电了,但是不拧转把,后轮电机就转动了。只是弄不懂起先控制器连接电门锁的那根线会变成和电瓶一样36v的电压,以致造成短路烧控制器电容

楼主:
如果确定是第一次就是控制器坏了而造成的原因,换一个控制器就好了,只怕有其它原因,那就麻烦,换了控制器还要烧

网友G:
电动车就一个控制器和电机,其他电路都是辅助的,所以现在电机能转,只要电池的正负极没接错就是控制器坏了,有刷电机,很少见了,有刷电机的控制器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
现在控制器肯定坏了,建议先检查下电机的电刷部位有无可能存在的短路,然后电锁可能的话也换了吧,估计也不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动车就一个控制器和电机,其他电路都是辅助的,所以现在电机能转,只要电池的正负极没接错就是控制器坏了,有 ...

嗯,有刷的是老车子了